被加密后的txt文件,能否有人能够还原出来

楼主(2013-05-03):
附件中是2个txt文件, 但是被加密过的,里面是一些文本语言的程序,是否有可能还原出来, 这是ABB的机械手rapid语言(文本语言).
如果能够还原出来,可以追加5X莫元或者其它

网友:
喔。。超出我的能力了。

网友:
是用什么软件加密的?有没有最简单的明文和密文文件。否则无人能解。

楼主:
楼主位置的文件个头小的文件如果用ue打开如下图(如果没有被加密是可以用记事本打开的)

用ABB的 robotstudio来看的话仅仅能够看到里面有一个函数CheckSysID,  里面肯定包含文字"MODULE" "ENDMODULE" "PROC" "ENDPROC"

网友A:
这不是加密文件,而是以二进制方式写入的文件,文件头均为0xf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加密文件,而是以二进制方式写入的文件,文件头均为0xfd

如果仅仅用二进制方式写入的话, 里面的字符串应该是可以看出来的(用ultraedit 十六进制查看)
但是现在看到的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识别的字符串了

网友(2013-10-27):
那个鸟腿的故事是怎么说来着。。。

网友:
额,这问题。。。

网友:
怎么会被加密的?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B:
用FileAnalysis软件测试的结果是QuickBasic BSAVE binary data 可能性是1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FileAnalysis软件测试的结果是QuickBasic BSAVE binary data 可能性是100%

quickbasic 不是  dos5.0之前的东西了

网友:
加密有什么用?

网友C:
公司的文件拷到自己电脑上就乱码,谁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FileAnalysis软件测试的结果是QuickBasic BSAVE binary data 可能性是100%

真的吗? 咋看到内容呢? BSAVE格式网上说是一个图片格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公司的文件拷到自己电脑上就乱码,谁能搞定?

这个我搞定了,只要可以再电脑打开

我们公司的也加密,后来自己研究下就搞定了,不过有点繁琐,文件要一个一个单独的点击才行

不知道你们公司用的什么软件,我用的是UE,然后自己写一个脚本,就可以将文件保存为txt文件

不是直接复制。直接复制是没用滴

现在脚本是只能一个一个点击文件才能保存,本来还想写成能够把文件标签栏全部自动保存的,可是不成功,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搞定了,只要可以再电脑打开

我们公司的也加密,后来自己研究下就搞定了,不过有点繁琐,文件要一 ...

什么脚本,能给我一份不?我们也用UE。55900352@qq.com  非常感谢

网友:
直接在厂里 打印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脚本,能给我一份不?我们也用UE。55900352@qq.com  非常感谢 ...

方法在此处: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7950-1-1.html

说出来就很简单了

网友:
加密解密高深的东西,暂时不涉及

网友E(2013-12-04):
引用 网友C:
公司的文件拷到自己电脑上就乱码,谁能搞定?

你们公司是通过什么方式加密的,我也学学在自己电脑上也弄一个??

网友:
给个100字左右的原始文件和加密后的文件吧,方便对比

这个加密应该是用固定的字节代替固定的字符串,没替换表基本没法弄
对照文件越多,替换表就越容易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们公司是通过什么方式加密的,我也学学在自己电脑上也弄一个??

不太清楚啊 大家都称它为水墙,说是把那个软件关了 拷出来的资料就能看了,但是我关了 拷出来还是不能看,world execalppt 都加密了

网友:
在有相应加密系统的电脑上,可以明文显示的,通过C++或其他高级语言做个exe,生成一个自由的文件格式,导出来,在自己的电脑上写相应的程序搞出来

网友F(2014-01-06):
引用 网友C:
公司的文件拷到自己电脑上就乱码,谁能搞定?

楼主的有难度,你这个就很easy了。

你在电脑上,应该可以看到文件内容吧?看到就有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有难度,你这个就很easy了。

你在电脑上,应该可以看到文件内容吧?看到就有办法  ...

能看到 是乱码 怎么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