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PLC设备,怎样用电脑上的串口模拟PLC给MCGS发送数据?

楼主(2013-05-03):
手里只有MCGS工控机和组态软件,没有PLC设备,现在也组态好工程并下载到MCGS中,现在想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用电脑中的串口软件来模拟PLC设备给MCGS发送数据?
我想这样做的目的是对组态好的工程进行模拟现场工作,希望高手们解答下。
此外我不会PLC编程。

网友A:
买一台,1000块。触摸屏做好了,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B:
成熟的屏基本上没有问题,要是遇上个不成熟的,问题都是想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台,1000块。触摸屏做好了,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

关键是老总不买啊,我自己买来用处不大,我也不会PLC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熟的屏基本上没有问题,要是遇上个不成熟的,问题都是想不到的。

不好意思,我没有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C:
不会PLC编程没关系。。。会PC编程、单片机编程都可以

网友:
有虚拟串口十M0dBUs软件,本论坛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PLC编程没关系。。。会PC编程、单片机编程都可以

单片机怎么控制?

网友:
你把MCGS通讯协议自定义的或者M0dBUS的,在单片机里面根据所选协议编程,数据部分按照PLC标签内容格式不久可以仿真了吗。嘿嘿,要花点时间。。。。。。

网友D:
现成的:
串口调试软件按modbus或你的昆仑屏指定的通讯协议格式发送到串口;
昆仑屏 连到此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成的:
串口调试软件按modbus或你的昆仑屏指定的通讯协议格式发送到串口;
昆仑屏 连到此串口;

谢谢,我在找这方面的协议来研究下

楼主:
说明,本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网友的热心帮助!

网友E(2014-03-21):
引用 楼主:
说明,本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网友的热心帮助!

怎样解决的呀!给点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样解决的呀!给点思路。

下载一个叫:Modbus Poll 的模拟软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