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时钟分频原理

楼主(2013-05-03):
要用0809采样,但是0809输入时500KHZ,要51分频,想知道分频的原理和电路,求高手指点

网友:
定时器,不过好费资源啊

网友A:
51单片机 A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单片机 ALE

0809是500KHZ,ALE是对时钟晶振6分频也就是3MHZ,51是用12M的晶振,,,,

网友:
定时器么,简单的
或者用STC里面自带的PCA模块

网友:
可用74HC74再进行分频,或用74390之类的计数器分频。ADC0809最高频率1MHz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