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切求助,ucos-ii下消息队列的问题!!!

楼主(2013-05-03):
我的系统里面有两个串口中断,分别采集温度和湿度,二者将采集到的温度和湿度发送到显示任务的消息队列,显示任务负责等待消息队列,然后进行显示。
目前面临问题:系统一开始正常,运行一段时间之后,串口中断不停的向显示任务发送消息,但是显示任务却不更新画面了,也就是不停的在OSQPEND处等待了。
关键问题是,为啥运行正常,运行了一段时间之后显示任务不运行了,而其余任务没有任何问题,忘各位帮忙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你串口中断中调用的队列函数是能够在中断中调用安全的ISR的队列函数吗?中断中调用的系统函数是不能够等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串口中断中调用的队列函数是能够在中断中调用安全的ISR的队列函数吗?中断中调用的系统函数是不能够等待 ...

我是一开始建立了一个消息队列,串口中断只是往里面发消息。最终的现象是,串口中断运行正常,不停地往消息队列发消息,但是,屏幕上没有任何显示更新,通过串口调试,发现显示任务一直在等待消息队列,不运行了。

网友A:
是不是队列太小了,被堆满了?可以试着加大队列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队列太小了,被堆满了?可以试着加大队列的长度

消息队列是循环的数组,满了会从头再来,最多显示有错误,不会说不显示的。
我把串口屏蔽,虚拟了一个发消息队列显示的任务,一切正常。看来真是中断影响,可是这个中断为啥不影响其他任务,偏偏影响显示任务,我该如何处理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