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邦线能承受多大的电流

楼主(2013-05-03):
   做个16*48的点阵,预计输出电流3A左右,杜邦想能承受吗?不行的话要用多粗的线,有粗点的杜邦线的吗?

网友A:
3A估计可以,我用的最大承受过7A的

网友:
杜邦线不仅不牢靠而且不是为大功率设计的
至少用 22AWG的线  连接有卡扣的,也有U型插头 还有直接焊死的;杜邦头容易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A估计可以,我用的最大承受过7A的

不要教坏小朋友

网友:
要看裡邊多少股銅芯和多粗的了

网友:
1A就烧变形了……千万别用……

网友:
杜邦线一般都是24/26AWG的线,加上国内省料行情,3A别想了。标准的24AWG的线电流都不到1A。

网友:
杜邦线一般用于信号连接,走大电流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要教坏小朋友

我的确是用过,虽然不推荐,但是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过7A左右的线明显发热

网友:
如果使用正标的24号线,还是可以过4A的,在散热良好的情况下

网友:
玩玩可以,不要做产品。不过产品也不应该会杜邦线吧?

网友:
我的杜邦线是铝芯的,1A压降就达数百mV了,更别说几A供电了。杜邦线本来就不是供电用的。供电,如果是大电流低电压,就用粗铜丝,如果是高电压小电流,杜邦线可以。

网友:
16*48的点阵要不了3A的电流吧,即使是那种5MM的高亮

网友:
1A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确是用过,虽然不推荐,但是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过7A左右的线明显发热 ...

支持,我也是,而且我是12V,3A情况下,有峰值会到6A,功率会到60W,不过完全无问题玩了一个多星期

网友:
单杜邦线本身3A可能问题不大,但是考虑插头插座就得打问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