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局变量问题

楼主(2013-05-03):
请教个问题,在中断中能不能对全局变量改变之后在main中使用而不返回初始值?

网友A:
全局变量当然能在中断中改变,也能在main中使用,我没懂你的“不返回初始值”是什么意思。

网友:
定义成 volatile变量就可以了

“不返回初始值” 估计是 中断中改变了,main中还是原来的值

网友:
本来就是这样的啊,全局变量就是要这么干,不然叫什么全局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局变量当然能在中断中改变,也能在main中使用,我没懂你的“不返回初始值”是什么意思。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imt[1]={'a'};
uchar  imu[3];
uchar c,t,f,y;
//uchar *rx=imu;
bit flag_send=1;
void delay900ms(void)   //误差 -0.000000000205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27;c>0;c--)
        for(b=128;b>0;b--)
            for(a=24;a>0;a--);
}

void delay20us(void)   //误差 -0.46875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3;b>0;b--)
        for(a=1;a>0;a--);
}

void init(void)
{
TMOD=0x20;   //T1方式2
TH1=0xfd;   //波特率 1200 晶振12M
TL1=0xfd;
SCON=0x50;  //串口工作于方式1即10位(1+8+1)
TR1=1;      //启动定时器1
ES=1;       //串口中断允许
EA=1;      //总中断打开
}

void send (void)
{
      //uchar i=0;
      ES =0;
                //for(i=0;i<1;i++)
     // {

            //SBUF=imu[1];

                SBUF=imt[0];

                   while(!TI);
            TI=0;

        //        ES=0;
     // }

                ES=1 ;
}
void main(void)
{

    t=0;

         flag_send=0;
      init();
      while(1)
         {
            if(t==1)
                 {
                  f++;
       }
     if(flag_send)
            {

                              y++;

              flag_send =0;

            }
                                if(f==100)
                                {
                                        if(y==1)
                                        {
              while(!flag_send)
                                  {
              send() ;

               y=0;
                                        f=0;
                                        t=0;
                                        }
                                   }
                                        if(y==2)
                                        {
              send() ;

                                  send() ;

               y=0;
                                        f=0;
                                        t=0;
                              }
                                                if(y==3)
                                        {
            send() ;
              send() ;

                                  send() ;

               y=0;
                                        f=0;
                                        t=0;
                                   }
                                        if(y==4)
                                        {
              send() ;

                                  send() ;

                                  send() ;

                                  send() ;

               y=0;
                                        f=0;
                                        t=0;
                              }
                                                if(y==5)
                                        {

              send() ;

                                  send() ;

                                  send() ;
                           send() ;
                                  send() ;
               y=0;
                                        f=0;
                                        t=0;
                                   }
                                        if(y==6)
                                        {
              send() ;

                                  send() ;

                                  send() ;

                                  send() ;

                                  send() ;

                                  send() ;
               y=0;
                                        f=0;
                                        t=0;
                              }

                                        }

      }
}
      void uar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0;
                                         t=1;
                                        flag_send=1;
              // imu[1]=SBUF;
               // rx ++;
                                //        if(rx>imu) //+5的时候只接收6位
              // {
                                        // rx=imu;

               //}
              }

}

我上面用的办法是判断ri触发次数(发几个字符给他,他就触发几次),从而来使(h==1).....等等
我不知道怎么把收的的数据赋值给变量 ,随便设一个h把,然后(h==1)的时候执行一个程序,(h==2).......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