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SCA60C角度传感器IIC代码含义?

楼主(2013-05-03):
以下代码是IIC读取角度值的,但不明白为什么要乘以500除以4096呢?这芯片资料少。

void Read_Disp(void)
        {
                UINT16 a = 0,b = 0;
                float d = 0;
                UINT8 *p;
                UINT8 val[10]={0,0,0};
                unsigned long x=0;
            p=val;
                a=read_iic_data();

                x=a;
                x=x*500/4096;
                if (x>=50)
                {
                        x=x-50;
                }
                else
                {
                        x=0;
                }
                x=x*180/400;
                if (x>=90)
                {
                        x=x-90;
                        a=0;
                }
                else
                {
                        x=90-x;
                        a=1;
                }
                Lcd1602_pos(0x06);
                if (a==0)
                {

                        Lcd1602_wdat('-');
                }
                else
                {
                        Lcd1602_wdat('+');
                }
                Lcd1602_pos(0x07);
                b=x/10;
                Lcd1602_wdat(b+0x30);
                Lcd1602_pos(0x08);
                b=x%10;
                Lcd1602_wdat(b+0x30);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兄弟估计是 莫元给的少的原因

网友:
你这问题 除非做过的 会知道那个参数。*500/4096 。  猜测是单位转换或是什么东西,参数问题只能问设计者了

网友:
500对应是的是0到5v的输出,12位ad采样,再去掉上下限对应的就是角度输出。

楼主:
还是听不明白,SCA60C有个电压输出,0。5~4。5V,2.5V代表角度0,0.5代表角度-90,4.5代表角度90.现在用的是IIC输出,没有用到AD,还是没听明白,不过谢谢了。莫元我不知道怎么奖励,相必您也不会计较的

网友:
做什么产品

楼主:
光伏电池板跟踪器

网友:
仔细看一下鸟语的规格书,输出的2进制转换为11为AD字,按公式计算就得到角度了

网友:
SCA60C角度传感器,准确可以做倒0.1度吗?

网友:
不用修正就可以做到

网友:
在一侧有个电压跳动,比电源电压还高,很扯淡的芯片,假货也有可能。

网友A:
国内有两家代理商,一个深圳,一个在上海,你从新申请一下样片吧,应该不会有你说的情况。

楼主:
x=x*500/4096;
x=x*180/400;
主要这两个公式不明白,如果直接AD采样的话用的公式是arcsin(0.5V_out-1.5Vdd),得出的是弧度,然后得出的值乘180度除3。1415926就是角度了。
4096应该是保留前19位数值,减50不明白。还有就是按他们公式在10度以内得不到角度值,不知是不是因为电压不是标准5V,而是4。96V的原因,不知道怎样修正。

网友:
首先传感器的输出转换不涉及度和弧度的转换,除非你用excel做分析需要转换。
还有,原先的程序感觉是ad采样的4096对应0到5v,+-90度对应4v。
如果你做的方案不一样还是自己做程序好些,5v的电源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可以不考虑电源的纹波,4.96应该在电压的范围内,如果不能得到小角度应该是你的转换公式有问题。

楼主(2013-06-05):
angle=AdcVal(3);//带软件滤波,获取ADC模拟电压

                        voltage=5.00*angle /256;

                   /*******************网上资料********************/
          //  voltage=voltage+0.05;   //加上电压误差

                        if(voltage<0.5)
              {
                 voltage=0.5;
              }
            if(voltage>4.5)
              {
                                 voltage=4.5;
              }
            voltage= asin(0.5*voltage-1.25); //电压转换为弧度
            voltage=voltage*90/1.5707963;         //弧度转换为角度
            temp=(int)((voltage+0.005)*100); //地球磁偏角
                        voltage=temp*1.0/100;

                    if(voltage<0)
              {
                 voltage=-voltage; //负数转换为正数
                                 disdata=(uint)voltage;
                                 jiaodu=disdata;
                                 tempbuf[0]=17;
                                 tempbuf[1]=16;
                     tempbuf[2]=jiaodu%100/10;
                     tempbuf[3]=jiaodu%10;
                                 k_angle=disdata;
                                 k_angle=-k_angle;
              }
            else
              {
                                disdata=(uint)voltage;
                                jiaodu=disdata;
                tempbuf[0]=17;
                                tempbuf[1]=17;
                    tempbuf[2]=jiaodu%100/10;
                    tempbuf[3]=jiaodu%10;
                                k_angle=disdata;
              }

楼主:
在我的坚持下,终于找到一段AD检测的角度代码,正在实验中。。。

楼主:
上面这段代码在-80以下或80度以上还是抖动厉害,基本不能用
正弦曲线的顶端和底端形态较陡,电压范围很小,实在不好掌握。

楼主:
另外水平旋转的角度识别用什么器件好呢?需要0~350度全方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国内有两家代理商,一个深圳,一个在上海,你从新申请一下样片吧,应该不会有你说的情况。 ...

这玩意有点意思啊。怎么申请啊,请指点一下咯谢谢

楼主:
不用这个了,改用ADXL335,用AD读XYZ电压值,转换成角度,范围0~360度,很宽的,做光伏跟踪应该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有点意思啊。怎么申请啊,请指点一下咯谢谢

上海 13916915422 张经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海 13916915422 张经理

谢谢。有时间申请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水平旋转的角度识别用什么器件好呢?需要0~350度全方位

楼主只需要测量一个平面上的旋转角度么?我有个Hall的方案供你参考啊,不知道你是否感兴趣?

网友(2013-10-10):
引用 楼主:
不用这个了,改用ADXL335,用AD读XYZ电压值,转换成角度,范围0~360度,很宽的,做光伏跟踪应该合适。 ...

请教:ADXL335是加速度传感器,如何转换成角度?

网友:
这个SCA60C的单轴倾角传感器,正常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你可以上传感器商城 http://www.rdbuy.cn 我们保证原装正品,有问题可以直接给你换。。

网友:
楼主做跟踪用角度传感器?太复杂了吧?只用光电传感器就可以啊

网友:
仔细找找芯片资料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