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造工最好,用料最足的MOMAX移动电源拆解

楼主(2013-05-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不错的移动电源

网友:
布线很工整

网友:
还凑合吧

网友A:
用料可以,可惜没找对加工厂,手工补焊太多了,手工补焊多,说明量不是惊人的,pcb也不是大厂做的,精度不高,这样的品质,价格应该在4分2左右

网友B:
确实不错
那个16脚的是啥单片机?

网友:
99se设计的

网友C:
我一直不理解这样的外壳封闭产品,那个复位按键到底有什么用处 ?

求高人解惑。

网友:
布线不错,不过看升压芯片似乎和我原先的移动电源差不多
我那个输出电流500mA问题不大,到1A后很不靠谱

自己DIY的电源功率和效率必须有保障

网友:
求单片机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不理解这样的外壳封闭产品,那个复位按键到底有什么用处 ?

求高人解惑。 ...

那个是控制输出,或者用于查看剩余电量的开关吧。
应该不会是复位按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不错
那个16脚的是啥单片机?

看起来象uPD79F8212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确实不错
那个16脚的是啥单片机?

我猜是MSP430的

网友:
自从瑞萨单片机国产化以后,性能和可靠度已经没法用了,可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猜是MSP430的

猜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那不是复位键。那是一个功能键:

1. 双击打开或关闭手电筒。

意思是这个产品外面有个按键,实现功能选择 ?

看壳体的照片没有看到按钮,就误认为是复位。

不过我在其它产品,比如一些国内的汽车电子公司的车载产品中见过复位按钮,一直不明白。:-)

网友:
用上单片机了啊,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里不是看得很清楚吗?

我知道,但是从芯片的logo找不到有用的信息

网友:
我去年买的是S3,也是199,不错,4S能充满3次;现在淘宝是149了

网友:
怎么阻容的焊盘焊点那么大,估计波峰焊,

网友F:
那个IC可能比打摸的进化更牛,可能自己的型号打上去的,所以很难找到对应的原型。

网友G:
为什么是采用升压方案,两节串起来降压效率应该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是采用升压方案,两节串起来降压效率应该更高

应该是电池串起来的,充电不方便,很多都是USB接口的充电器5V,要是升压给电池充电,那会充电很慢,除非把充电器电压提高。

网友:
0402的容阻焊接无语呀,估计是手工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能找到做工比这更好的移动电源?

4s刚出的时候,见过所谓的原装的,那时卖700左右,打开看不象国货,之前我们公司自己做过几批4500mAh的,淘宝当时基本没卖的,我们的4500mAh当时可以卖200块批发,时间持续不久,后来越卖越便宜,最后卖65块,最后几批做亏本了,就不做这东西了,这都是两年前的事情了

网友:
感觉移动电源的卖点在应用,不在技术,所以越做越烂。
不过,大部分国产货差不多都这样。

网友:
的确有更好的移动电源,我在优酷数码看到过视频

网友:
这样并联不用做平衡冲吗?

网友:
查了下,
这锂电池容量有2800mAh,见参数表

网友H:
作为移动电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保护IC的自动激活

对于常规的锂电保护IC,在上电时如果后端有负载,会直接进入保护状态,必须短接电池地和输出地才行,当然这个情况只会发生在更换电池时候
如果输出短接,相应的也会触发保护,想要激活也得用这种方法

国内的部分移动电源,是专门用了一个按键进行激活(也就是换了电池或者输出保护时,按一下才可复位)
之前我自己DIY的时候加了一个自激活电路,与主按键集成到了一起,不过使用起来不是很稳定

阿莫方便的话可否帮忙做以下两个实验:
1、输出短接(进入短路保护),然后去掉短接端,按下开关,看看能否恢复正常工作
2、拆下电池再装上,按下开关,能否直接工作
如果上述的两个实验都能通过,证明此款移动电源的激活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拥有良好设计的移动电源,如果使用中遇到意外,是应该能够自动恢复的,而不是像某些品牌的移动电源,必须把外壳拆开按个按钮才行

网友:
做工和用料真心不错,见识了

网友I:
这个应当是用精工的升压芯片,外接MOS,输出电流不会低,转换效率比较高,给手机充电时移动电源本身不会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作为移动电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保护IC的自动激活

对于常规的锂电保护IC,在上电时如果后端有负载 ...

给移动电源充一下电就恢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能找到做工比这更好的移动电源?

电小二吧,最早弄移动电源的,都出口到国外了,MOMAX真的没有听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IC可能比打摸的进化更牛,可能自己的型号打上去的,所以很难找到对应的原型。 ...

16脚的IC 是  韩国 ABOV 品牌的  MC95FG208      电源管理芯片  还有SOP 20的封装形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不错
那个16脚的是啥单片机?

MC95FG208M    韩国的ABOV 厂家出的     还有TSOP-20的封装呢

网友J:
从总体上看,这款移动电源质量还是不错的,有大厂风范,没有多少cost down的发挥,以下是个人看法,欢迎斧正。

升压部分:
从电路连接情况上看,虽然标识的是1A输出,不过内部采用了升压IC+MOSFET的方式,这是普通产品2.1A输出才用的结构。

升压电感采用了一体合成电感,这种电感通常内阻比较小,铜损较低,有助于提高效率。

从升压电感的电感量只有3.3uH分析,开关频率比较高,应该至少在500KHZ以上,所以滤波电容全部是Y5V或X7R材质的贴片电容,不需要电解电容这个体积大寿命低的东东了。

锂电保护部分:
锂电保护部分,普通1A输出通常是两颗SOT23-6封装的8205S并联,这个是用了两个TSSOP8封装的8205并联,也是普通产品2.1A输出的做法。

锂电保护IC看不清是什么型号,从脚位上看和S8261 DW01这些Pin脚排列是一样的。

充电部分:
锂电充电部分看起来没有用专用的充电IC,而是用了二极管降压,MOS管控制充电开始或结束,这种做法需要用MCU做电池电压检测,猜想这样的做法可能是为了适应这两只充电终止电压为4.3V的电池,这种电池虽然终止电压只是提高了0.1V,但是放电平台能比普通电池高0.2V左右,这样如果的mAH,可以输出更多的能量,根据自己的测试应该在10%左右。

不过这种做法也存在一些问题,
1:充电需外部充电器恒流,如果用了较大输出电流的充电器,可能损坏这个充电部分。
2:充电终止电压是靠MCU检测,会受到MCU AD误差,滤波算法误差,基准误差的影响,综合起来误差可能会超过0.1V甚至更多。

MCU部分:
从这颗MCU外围来看,应该是内置了AD,但是没有内置基准,所以U3应该是提供基准电压的LDO,或许也同时给MCU供电。
MCU边上有一排接口,这颗MCU应该是FLASH ROM,支持ISP更新程序。

其它部分:
LM358看起来应该是做过流检测保护的, 只是没看到取样电阻,难道是利用了8205A做取样?没看到走线噻。
辅助的手电功能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不足之处:
1:电池正极镍带下方应该垫上绝缘垫片,防止由于未知原因导致镍带过热烧坏电池表皮后造成更为严重的事故。
2:续流二极管发热量较大,直接挨着电池,对电池寿命有不利之处。
3:AD基准源不可校准,靠IC生产工艺控制,难免误差较大,对电量显示和充电终止电压有影响。
4:没有恒流充电IC,使用较大输出的充电器,比如IPAD充电可能损坏这个移动电源。
4:目测LDO不可关断,静态功耗可能略大。

另外一些朋友说工艺不行,其实冤枉他了,0402的元件很小,一点点的锡膏就会形成圆点的焊盘,而不会像0603元件那样出现漂亮的弧线焊盘,控制钢网的厚度,可以有效的减小那个圆点焊盘,但是对较大的功率器件不利。

网友:
做工看着确实不错、

网友:
MOMAX 名字太迷惑了,粗一看,还以为是  MOXA (工业网络设备品牌)

网友:
板子还是是挺好看的,估计是莫大的拍照技术一流吧。。。

网友:
用料非常一般,我估计效率不超过88.5%@4.2VIN,1Aout,不知道对不对,个人比较关心效率,希望老大公开电性能指标。
要D,就D一个超概念的。做给自己用的,不怕那点器件成本。

网友:
我怎么觉得pcb很漂亮  布线也很规则

网友:
工艺很棒的移动电源

网友:
话说这尸解很完好啊
……

网友:
充電電路爲什麽要做得這麼複雜?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应当是用精工的升压芯片,外接MOS,输出电流不会低,转换效率比较高,给手机充电时移动电源本身不会发 ...

这个精工升压芯片和那个marking为3120的so8 mosfet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这个产品外面有个按键,实现功能选择 ?

看壳体的照片没有看到按钮,就误认为是复位。

有些是设计人员懒惰或者样机转批量流程管控不好,导致复位按键在批量产品中没有被取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图片指出哪一个芯片?我再拍出来。

阿莫的图片拍得已足够清晰,只是根据上面的marking没能查到具体的元件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从总体上看,这款移动电源质量还是不错的,有大厂风范,没有多少cost down的发挥,以下是个人看法,欢迎斧 ...

这位应该是移动电源的行家了.

网友:
用料确实很足!对得起这个价。难道老大要搞移动电源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猜是MSP430的

最不可能的就是430.成本放那里的.
除非老板脑子抽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从总体上看,这款移动电源质量还是不错的,有大厂风范,没有多少cost down的发挥,以下是个人看法,欢迎斧 ...
另外一些朋友说工艺不行,其实冤枉他了,0402的元件很小,一点点的锡膏就会形成圆点的焊盘,而不会像0603元件那样出现漂亮的弧线焊盘,控制钢网的厚度,可以有效的减小那个圆点焊盘,但是对较大的功率器件不利。

我觉得是封装没画好.这时候钢网的洞洞就要往小的缩,
但是可能用的是软件集成的库,也没有任何的修改,就这么搞了钢网.

网友:
莫大的拍照技术,真不是盖的!

网友:
感觉很不错,用料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料可以,可惜没找对加工厂,手工补焊太多了,手工补焊多,说明量不是惊人的,pcb也不是大厂做的,精度不 ...

呵呵,在我看来不是手工补焊。是整板都是手焊的,没有机焊。因为贴片的焊点都是明显的手工焊的样子

网友:
这个帖子的亮点是 大师级的都说做工好 其他人都说做工差

网友:
感觉确实不错!

网友:
做工来看真的很不错,感觉还是有点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不错
那个16脚的是啥单片机?

是NEC的单片机

网友:
某宝上,我同事用过的一款移动电源,试过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料可以,可惜没找对加工厂,手工补焊太多了,手工补焊多,说明量不是惊人的,pcb也不是大厂做的,精度不 ...

4分2做不出这样的板吧,估计要5分5以上。

网友:
拍得很清楚,不知道用的什么升压芯片

网友:
不错,做得挺好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是封装没画好.这时候钢网的洞洞就要往小的缩,
但是可能用的是软件集成的库,也没有任何的修改,就 ...

行家,工厂做事,一般都是这么做的,还有甚者直接拿阻焊窗口开钢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行家,工厂做事,一般都是这么做的,还有甚者直接拿阻焊窗口开钢网了。 ...

刚刚看了下您签名里的淘宝店,吓到了.
你就是专门做电源的罢~
难怪前面分析的那么好~

网友:
开淘宝混个烟钱,芝麻点量,只能抽白沙了。

网友:
只能说电池很好,三星的,其实现在移动电源的方案也就这几家,大家都用,电池差别很大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作为移动电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保护IC的自动激活

对于常规的锂电保护IC,在上电时如果后端有负载 ...

充一下电,就自动激活了哟...

网友:
用料足,好电源

网友:
嗯,学习了,顶一下

网友:
工艺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这个产品外面有个按键,实现功能选择 ?

看壳体的照片没有看到按钮,就误认为是复位。

应该是当做调试用的

网友:
这样的算不错了。就算再好的产品,依然还是会有人说这不好那不好的。因为着眼点不一样。关键是多数人都认同就好了

网友:
pter很专业啊

网友:
现在才看到,确实不错!

网友(2013-06-02):
板子布线挺不错的。

网友:
板子挺漂亮,只是上面好像有助焊剂没洗干净

网友:
这个移动电源做工看起来相当不错,比淘宝上卖的要好很多啊

网友:
学习了,老大一下发25张图片,辛苦啦。

网友:
想自己D一个移动电源用用 但不知从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