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转24直流电压放大

楼主(2013-05-04):
我用GS3662做一个升压模块,按照图片上的器件做的,但是当我输入12V时,输出也是12V,怎么会这样啊,是电路图的问题?还是我焊接的问题???用过的人给解决一下,禁止MARK!!!

网友A:
1脚接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脚接高电平

我接过,高电平,低电平,跳变沿,都不行啊。。。

网友B:
量一量3脚电压是否1.2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一量3脚电压是否1.25V

这个有,是1.2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