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选型(1):请网友或商家提供外壳

楼主(2013-05-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jlink的壳行不

网友:
我可免费提供的:移动电源上使用的LCD和背光套件,数量只要几十个。
我可收费提供的:塑料外壳,三星原装电芯。包装(貌似这里不需要)。
另外想参加网站的项目。

网友A:
看到这个,不知道中意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418636876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个,不知道中意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4004-431560924.23.0GbaDj&id=241 ...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就是不知道能多少钱买得到

网友:
要不用邮购部的外壳,85×50×21mm 和 100×60×25mm ,就是还要雕刻机加工。

网友:
1节外壳: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6739910943

2节外壳: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3991428632

3节外壳: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8730336290

4节外壳: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4009748284

5节外壳: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0035424618

6节外壳: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9174895323

10节外壳: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6839334569

网友:
这里是地址: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7896805051

挺喜欢这个造型,两侧圆弧处理方便持握,电路板空间和固定都很好处理
强度也不错,唯一可能存在的问题是电池仓长度可能偏短,
如果簧片选型安装不合适,成品电池安装会比较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节外壳的最漂亮。

我有想法偷偷diy个1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弹簧触片。电池需要和线路板焊接。

用弹簧触片会存在接触电阻的问题,当电流大时弹簧触片发烫,甚至发红的都有,当初用2节镍氢电池做移动电源,亲身经历,教训惨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弹簧触片会存在接触电阻的问题,当电流大时弹簧触片发烫,甚至发红的都有,当初用2节镍氢电池做移动电 ...

那是因为镍氢电池电压低,升压比大,效率低,前端电流大,用锂电不会,只要主力好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淘宝上找到这个48元的两节外壳,很漂亮啊: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1999380486&ali_tra ...

这个外壳漂亮,不弄4节的,这个2节可换的也不错!不过,个人更喜欢那个3节手电筒的

网友:
我现在用的这个壳子:

技术数据:

1.充电输入:micro usb:5v/2A(尽量选用本店配套带限流功能的充电器)。

2.输出总电流调节:usb1+usb2=0.5A/1A/2A(3档可调)

3. 四级电量显示:(25%红色,50%绿色,75%绿色,100%绿色)

4.使用标准18650电池;(即直径18MM,长度65MM 标准电压3.6 3.7的18650电池,带保护板的一般69MM长了,并且长度标准不一,会放不进去,还望注意)

5.移动电源现在为电子开关控制,原理都是通过充电电流来判断的,因为手机充满或者快充满的时候电流很小了,电源会自动关闭输出,优点,大部分手机充满后可以自动关闭移动电源,节省很多电量。缺点,部分手机会提早断开关闭,以及给电流很小的设备没法供电比如10几MA的,部分手机充满后,还需一直冲的,也没法断开。如要一直输出供电的,和使用小电流供电的可以选机械开关控制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淘宝上找到这个48元的两节外壳,很漂亮啊: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1999380486&ali_tra ...

这个挺漂亮的

网友(2013-06-07):
再回首看看不同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