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选型(3):请讨论MOMAX的方案是否适合我们

楼主(2013-05-04):
阿莫论坛才是最爱国的,关心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担心国家被别国牵连卷入战争、知道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知道师夷之长,关注世界的先进文化与技术,也探讨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也懂得警惕民粹主义的祸国殃民等等等等,无不是爱国忧民的表现。(坛友:tianxian)

网友:
路过帮顶,顺便问一下,如何报名和交那300莫元啊

网友:
哦哦,,呵呵知道了

网友:
充一次就够了,关键要帅气哈哈

网友:
报告!SONY好像也有出移动电源,不知道那个有没有参考价值呢......虽然手上没有,但是看着就觉得是好东西

http://www.cnbeta.com/articles/228724.htm

网友:
移动电源这东西比较众口难调, 有人需要LED照明, 有人不需要无用的功能;  有人需要电量电压显示, 有人不需要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有人需要5v1A,5V2A双输出,  而我需要的5v/9v/12v三输出。
ps:  有人需要超大容量, 有人需要轻便方便”移动“

网友: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id=17073149887

这个力杰的M100好像不错。
一个月买2万台、手电筒、电量1%与充电电流显示,自适应输出电流最大2.1A。
100天无理由退货。

容量:10000mAh
重量:约220g
输入:DC 5V±5%-1A
输出:DC 5V±5%-2.1A
体积:107mm*73.5mm*22.5mm
循环次数:500次以上
充电时间:0~12小时
智能显示:电量和状态LCD可视化显示
    【产品特征 Features】
经典简约设计,彰显魅力,时尚便携;
采用优质锂电池,无记忆效应,超大容量,持久耐用
提供5V-2.1A输出供电系统;
超强四层保护功能,防过充、过放、短路和漏电等,安全放心;
特有液晶精确显示功能,方便易用;
LED小电筒,照明时长可达416小时以上.

网友:
怎么那个电池跟我这个电池很像呢!!

网友:
莫元不够,看样子最近要多回帖,赚莫元了!!~~~
  非常需要一款这种产品

网友:
[兄弟们啊,真的没必要去折腾,这个市场已经做烂了。

想买放心的,可以找大牌,羽博、品胜、店小二的

信得过我的话,可以找我,我们自己做的,绝对货真价实,也就中等价位。性价比最好的是 12000maH的,价格也就200块左右
attachimg]1094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的假电芯,比真电芯要多得多。你能保证是真的?

莫老大,这个.电池不是假的,去年做无级调光手电筒出口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nda/力杰M100智能移动电源,市场价258元    五一出游季特惠现在仅需99元

算了吧,4个合格的18650电池, ...

质量可能不怎么样,主要是提供个参考。

电量显示、充电电流显示、自适应电流、LED电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啊。多少钱一个的? 能否供货给我们? (要绝对的是正品啊)

.... 我们也是买的电池!之前没有接触移动电源,看到你拆解后才发现里面电池是这样的!哈哈 学习了!

网友:
两节是否有点儿少?
项目规划时能否加上电芯的扩展功能,或是推出两芯和四芯的版本

网友:
锂电保护,电路都很经典,选一个就可以。
充电电流,1A差不多了,一个晚上可以充好,没必要强求2A充电,因为市场上,5V/2A的便携电源,远没有5V/1A的好买。
升压IC+MOS驱动+肖特基整流,效率不会太高,噪音很大,很多时候,限制输出电流的不是驱动MOS的驱动能力,而是噪音!!!噪音导致电路工作不稳,限制输出电流。尤其是那个肖特基管发热是非常严重的,不信去测试一下,用超大电流超低压降的肖特基会好一些,不过我还是建议直接上同步整流升压。
单片机什么的不要用,升压噪音过大,万一有一天单片机失控导致严重后果,简单一点吧,直接输出。很多升压芯片在无负载的时候,耗电是很小的,可以忽略。
电芯,用三洋的吧,价格也贵不了多少。

网友:
赞同JJ。这个市场较烂,要做就连同5V2A的电源一起做。巿面上有不少高效率的方案。

网友:
虽然市场很烂,我们需要的是DIY,不是吗?

网友:
支持diy,自己做的有保障。

网友B:
5节18650,带电筒,20V输出,和5V2A输出,带个小电筒,不需要太亮,即能带笔记本,手机,也能带路由器,学生宿舍晚上停电的利器。

网友:
推荐一松下电池。

以下摘自淘宝:

绝对原装进口松下3400mAh 18650锂电池
目前世界上最高容量18650电池,高端用户的选择
最新货,2012年11月生产
目前出售电池有带保护板与不带保护板二种类型,买家可根据自身情况选购。

最高品质,最强性能,高端手电发烧友最佳的电池选择!!!

•绝对全新原装电芯,该批电芯为原厂A品电芯,201211月份生产!
•采用透明套管,方便买家辨别产品真伪,该电池芯为松下3400毫安时18650电池!
•采用精工不锈钢保护板,断电上限电压为4.2V,下限电压为2.6V,误差值不超过0.025V,更安全保护您的电池!
•放电电流最大达5.5安培,支持高功率的手电!
•采用高级点焊机器焊接,镍带保护板焊接更牢固,不脱落!

网友:
我只是把现在移动电源的所有功能列了一下,哈哈。
手机应急充
3G路由器电源
笔记本外置电池

就这3个方向

网友:
那就是只要手机应急充功能了,其实我感觉手机充电实在太慢,充满要几个小时,并且打电话的时候手机和应急充一起拿着挺别扭的,还是带2快电池方便,应急充可以再带个充电器,给换下的电池充电。

网友:
大电流缩短充电时间,应该是方向。

PS:iphone的充电电流好像在2A以上,但是为啥原装的充电器都是5V 1A的呢?太慢,不爽。

网友:
充电速度是由手机内部决定的,充电电路在手机内部,改不了,电池拿出来充的话,可以快速充,但电流太大对电池也不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家来证实一下,3400MAH的松下电池是否有假?

另:外面现成的外壳,一般不能放入带保护板的电池,因为 ...

不推荐使用这样的电池,性价比极低,并不能提供更多的有效输出。
原因如下:

真正反映电池能量存储能力的,不是mah这个单位,而是wH.

例如一个5000mah的镍基电池,会比一个2000mah的锂基电池存储更多能量吗?

查了松下这颗电池的资料,其放电平台较低,见下面图片:

1:松下NCR18650B(3400mah)规格书的放电曲线:
     假设以放电至1/2容量为参考点,可以看出,此时的电压约为3.6V,与其规格书所标相同。

    下图是规格书截图

2:手上没有这颗电池,只有NCR18650A(3100mAH),可以作为参考。
    下图是NCR18650A与ICR18650-26F,放电曲线对比图,图中ICR18650是放电到了2.5V,对NCR18650稍有不公,不过差异甚微,可以忽略。
     可以看看mWH数差异不大,远小于其价格的差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节18650,带电筒,20V输出,和5V2A输出,带个小电筒,不需要太亮,即能带笔记本,手机,也能带路由器,学 ...

骚年,你需要的是逆变器,配上100AH的铅酸,霸气,到晚上,全校就你宿舍灯火通明,音箱震天,4人鏖战CS.噢,耶

网友:
引用 网友C:
骚年,你需要的是逆变器,配上100AH的铅酸,霸气,到晚上,全校就你宿舍灯火通明,音箱震天,4人鏖战CS.噢,耶

嘿嘿,这些要求都是学生提的,要求最多的就是路由器供电,4节电池的话可以想办法兼容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jj 推荐一家三洋的卖家,我先找几个测试一下。

另外老陈可以赞助200 个A级的国产电池,我也可以对比一下 ...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5631620824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Y&id=8898890581

三洋电池,我这里买的不错的。三洋电池用头圈颜色表示容量的,没必要刻意追求大容量,2400MAH差不多了。

网友:
37楼说的很对,买电池不要刻意追求大容量,大容量电池在大电流放电的时候容量不一定大,我以前在搞航模的时候深有体会。

那种号称全球第一容量的松下电池,我也买来过,在大功率手电上用,没发现比容量更小的三洋普通电池强多少。

网友:
顺便问一下,如何报名和交那300莫元啊

网友(2013-06-07):
项目开始前回顾一下相关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