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继电器产品大电流的解决方案,高手绕道

楼主(2013-05-04):
关于继电器产品的冲击电流找了很多解决方案都比较坑...

你说加RC,你去试试看接LED灯负载,那叫一个闪烁漂亮。选RC参数?鬼知道负载参数多少。
你说加压敏,谁知道负载接的是什么?你是做产品的   你还要这么牛限定客户接什么东西?先不谈客户懂不懂交直流这些我们电工基础的知识

跟几家继电器厂商聊过之后,终于找到一款继电器。冲击电流可以达165A!管它什么负载类型,总之我就是在165A之内限制你。据说最高的一款达到300多A,暂时用不到。

现在用在产品上,把大电流可能到达的地方开窗+开窗处过锡+双面敷铜+铜条增大接触面积[如有必要的话这点可不加]

如有更好的办法,欢迎指导。

网友:
摩托车启动继电器的冲击电流就很大,也好购买

网友:
为嘛不用接触器?

网友:
可以用固态继电器嘛

网友:
不明白楼主想说什么,冲击电流是继电器解决的事。感觉楼主也不是生产继电器的。你什么要求同继电器厂家提,做不到再换一家哦。

网友(2016-05-05):
楼主可以透露一下165A是哪家的型号吗?

网友A:
有没有双触点的继电器,第一个触点串联电阻预充电,或者用高电阻的石墨触点,第二个正常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双触点的继电器,第一个触点串联电阻预充电,或者用高电阻的石墨触点,第二个正常导通 ...

本人不喜欢“出各种古怪点子”
---------------------------------
烦不烦,两个继电器不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人不喜欢“出各种古怪点子”

烦不烦,两个继电器不就行 ...

明确的说,两个继电器不行。

网友:
同求继电器型号

网友:
1:购买楼主家的继电器。

2:晚上把枕头垫好点。

3:把继电器放在变压器油里使用。

想一想交流接触器,那么大的体积,

难道仅仅是因为安规距离?

切换直流,165A,估计得使用小米的黑科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确的说,两个继电器不行。

我是跟他在瞎扯的,有些电路本身就是有防冲击电路的,只用了一个继电器。

LED灯负载,说穿了是容性负载。继电器接容性负载怎么处理有成熟方案的。
估计楼主的是较大功率的LED灯我的想法:
1,固态继电器最好
2,汽车继电器完全能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