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改下C程序

楼主(2013-05-04):
void Report(void)
{
  int i;
  for(i=0;i<15;i++)
  {
    if(boot[i].Result==1)
    {
      UART0_PutChar(i+1);
      UART0_PutChar(boot[i].value/256);
      UART0_PutChar(boot[i].value%256);
      break;
    }

    if(i == 14)
    {
      UART0_PutChar(0x00);
      UART0_PutChar(0xFE);
      UART0_PutChar(0xFF);
    }
  }

}

上述程序的功能是输出第一个boot[i].Result==1对应的值,其它不输出。如果boot[i].Result全部为0 则输出 0x00 0xFE 0xFF。

想改为--只要boot[i].Result==1  的就输出出来。 如果boot[i].Result全部为0 则输出 0x00 0xFE 0xFF。

网友A:
我 靠, 这个问题以前不是有人提过,我也回答过么?

难道这是哪个垃圾程序扩散了?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644489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 靠, 这个问题以前不是有人提过,我也回答过么?

难道这是哪个垃圾程序扩散了? ...

你改的确实很简洁, 我看到了,也用上了,不过我这不一样。

我按新要求改了下,功能实现是没问题  ,但不够简洁啊。

void Report(void)
{
  int i;
  for(i=0;i<15;i++)
  {
    if(boot.Result==1)
    {
      UART0_PutChar(i+1);
      UART0_PutChar(boot.value/256);
      UART0_PutChar(boot.value%256);
    }

  }
    if(boot[0].Result==0 && boot[1].Result ==0 && boot[2].Result==0 && boot[3].Result==0 &&
       boot[4].Result ==0 && boot[5].Result ==0 && boot[6].Result==0 && boot[7].Result==0 &&
       boot[8].Result==0 &&boot[9].Result==0 && boot[10].Result==0 && boot[11].Result==0 &&
       boot[12].Result==0 && boot[13].Result==0 && boot[14].Result==0)
    {
      UART0_PutChar(0x00);
      UART0_PutChar(0xFE);
      UART0_PutChar(0xFF);
    }
}

网友A:
void Report(void)
{
    int i;

    for(i = 0; i < 15; i++)
    {
        if(boot[i].Result == 1)
        {
            break;
        }
    }

    if (i < 15)
    {
        UART0_PutChar(i + 1);
        UART0_PutChar((boot[i].value >> 8) & 0xFF);
        UART0_PutChar((boot[i].value >> 0) & 0xFF);
    }
    else
    {
        UART0_PutChar(0x00);
        UART0_PutChar(0xFE);
        UART0_PutChar(0xFF);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Report(void)
{
    int i;

哥们 ,谢谢!

我试了一下  输出当前第一个 其它的 ==1 不能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 ,谢谢!

我试了一下  输出当前第一个 其它的 ==1 不能输出

你自己看看你的 boot.Result 分别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看看你的 boot.Result 分别是什么?!

boot.result  是状态位 , 0 或者 1 , 有的情况是全为0, 有的情况是 1 和 0 都有  。如果状态位是1,就输出==1的那些位对应的值 ,如果都是0  ,就输出另组数据。

网友B:
void Report(void)
{
  int i;
int j=0;
  for(i=0;i<15;i++)
  {
    if(boot.Result==1)
    {
      UART0_PutChar(i+1);
      UART0_PutChar(boot.value/256);
      UART0_PutChar(boot.value%256);
      j++;
    }
  }

    if(j == 0)
    {
      UART0_PutChar(0x00);
      UART0_PutChar(0xFE);
      UART0_PutChar(0xFF);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Report(void)
{
  int i;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