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GPA驱动OV7670问题

楼主(2013-05-04):
请问一下,用FPGA驱动ov7670摄像头,摄像头用杜邦线接到板子上,有没有关系啊?

网友:
没关系,OV7670数据采集的频率只有二十几兆我用过100MHz的用杜邦线都没太大影响

网友:
没有关系,我整过。

楼主:
谢谢,已经弄出来了,可以接杜邦线的。是我自己设置没设置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弄出来了,可以接杜邦线的。是我自己设置没设置好

请问一下,你用的是sdram缓存数据的吗?我用xilinx的开发板,也是用的是杜邦线,vga老是花屏,程序是是修改的bingo的程序,想请教一下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你用的是sdram缓存数据的吗?我用xilinx的开发板,也是用的是杜邦线,vga老是花屏,程序是是修 ...

可是bingo强烈不建议你杜邦线啊!!!!!!!一步一步来,先搞定vga,然后搞定sdram+uart,然后搞定sdram+vga,然后再搞定sdram+vga+ov767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是bingo强烈不建议你杜邦线啊!!!!!!!一步一步来,先搞定vga,然后搞定sdram+uart,然后搞定sdra ...

可是没有这样的接口呀,那应该怎么办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没有这样的接口呀,那应该怎么办呀?

排线我刚试过了  丢失数据经常有的事情

杜邦线 那更不行了、。、

自己做板子呗  或者用“人家”现成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