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全桥驱动芯片,要求驱动4个NMOS,引脚不超过16个。

楼主(2013-05-04):
如题。谢谢大家。

网友:
两片IR2104如何

网友:
木有见过,见过的都是驱动半桥的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了,已经找到INTERSIL的HIP40xx系列的.

网友(2013-07-23):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了,已经找到INTERSIL的HIP40xx系列的.

HIP40XX系列貌似和IR21XX没有什么区别吧,都不能实现100%的pwm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