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的功能与操作规划(已有新版本 ,此版本作废)

楼主(2013-05-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老大,是否可以考虑兼容5号电池呢?如果在外面没电了,买个电池放上用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
莫大,如何报名参加项目?
莫元不够,在哪购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

你到邮购部买一个3节或4节的电池盒就行。3个或4个5号4.5-6V,直接给手机充电就行。

对哈,我考虑的不全面

网友B:
老大考不考虑加大一下容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考不考虑加大一下容量啊,

如果是电池并联的方案,加大容量很简单,多并联几节电池即可

网友:
莫大对这个辅助手电有要求吗?

市面上很多产品没有考虑用恒流电源,都是用电阻串联限流,对电池消耗有点大,而且满电和电量低时亮度不均。

因此充电器上辅助的手电筒用20mA的LED灯珠的产品有点鸡肋,只能在全黑的环境找亮脚边的路,或者是找钥匙什么的。

想法是用60mA左右的灯珠加小反光杯,能保证一定的聚光照明效果,如果还能调光省电就更好了,有MCU的硬件条件,实现应该没难度。

网友C:
输出2A吧,现在大屏手机越来越普及,1A有点小了。

网友:
我还在关心壳子的事

网友:
哈哈,对于论坛开源的东西,质量不怀疑
外壳要么简单,要么帅的掉渣,哈哈,走极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出2A吧,现在大屏手机越来越普及,1A有点小了。

支持一个,2A才够用

网友:
关心壳子的问题……直接采购现成的壳子呢?还是自己来做啊?

网友:
买个成品100元呀,DIY成本多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买一个,能创业吗? 能提高自己吗?

如果没有开发工具的投入, 电池两个+外壳+零件, 就这么多了。你 ...

老大说得对,学到的东西比这个电源本身值钱

网友:
内部充电线路能否考虑预留太阳能电池板的充电接口?当然也可以用集成MicroUSB接头的太阳能套装对电源充电。

网友:
有意参加,多学学从一个项目的创意开始到成品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需要2A的手机吗?举例?

Note 2……

网友:
网上有一种叫  馒头  的电源壳子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打电话给有NOTE2的朋友,证实原装的充电器是2A的。

我们就将规格改成2A吧。 ...

2A输入(充电)电流对micro USB来说太大了。我才看到一个microUSB插座的手册规定的只接电源线最大电流是1.8a,电源信号都接的话电源最大1a,是正规厂的。对于2节18650电池来说1.5a电流基本就够了,3~4个小时可以充满,电流再大的话建议用专用的电源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打电话给有NOTE2的朋友,证实原装的充电器是2A的。

我们就将规格改成2A吧。 ...

市面上绝大多数支持2A的移动电源都是1A充电2A放电的,估计是考虑到不需要2A输出的人手上一般也只有1A充电器。这个感觉比较麻烦。
另外,我手上的4x18650移动电源是一个1A口一个2.1A口,实际上1A和2.1A的区别只是D+ D-的电阻,也就是说让iPad识别1A还是2A,而并非端口有限流。
唉,一到实际功能就感觉众口难调了。

网友:
晚上上传micro USB的手册,现在在外面

网友D:
移动电源作为一个类似移动万能充的东西,充电识别,输出电压,电流都会有影响,不可能兼容全部的手机。

就输出电压而言,输出5.0V,大多数手机都可以正常充电,例如OPPO某型号,但是有些手机就需要大约5.3V的电压才可以充电,在此处已经排除充电线的压降。

如果输出5.3V的电压,有些手机就会出现充电电流过大手机发热,甚至电池鼓包,例如华为某型号。

重口难调~~~

网友E:
我感觉移动电源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12865电池经过升压到5V,有个损耗,然后这个5V给手机充电的时候手机内部的充电管理芯片是个线性电源,把5V到电池电压的压差都损耗掉了
第一部分是开关电源的,效率有办法提高,第二部分感觉效率很难提高
网上有一种直充的,就是直接用12865给手机电池充电,可以提高效率,这种的话对内置电池没法用,而且扣电池也很麻烦,影响待机什么的功能
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实验,降低给手机USB口的电压,减少第二部分的损耗?感觉这个可能跟手机内部充电管理芯片有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移动电源作为一个类似移动万能充的东西,充电识别,输出电压,电流都会有影响,不可能兼容全部的手机。

就 ...

作为DIY项目,这些其实都好办,自己改改电阻就是了,所以最好定一个较大的适应范围,然后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修改。
例如充电IC支持的最大电流2A,方便4芯用户快速充电,而2芯用户可以改成1A适应大多数充电器和电脑USB口。

网友:
1.在给移动电源充电的同时,支持给设备供电。有些不支持的。
2.输出转接口可以配套件,支持多种常用设备。

网友:
老大
有没有必要弄个蜂鸣器什么的提示
有时候比如没注意
一直在那儿充电
结果电早没了

网友:
好项目。想参与,但能力有限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能搞到体积非常小巧的蜂鸣器

找了一个:

  • 产品型号:GSC1030YB
  • 产品简介:贴片压电无源蜂鸣器1030圆形正发音贴片蜂鸣器
  • 产品尺寸:10 x 3mm
  • 额定电压:1 ~ 30Vp-pV
  • 灵敏度/SPL:Min 75dB
  • 谐振频率:5200Hz

网友:
如果能实时显示输出电流大小和充电电流大小更好

网友:
其实,还要考虑下另外一个应用,这个电源作为比如:短信监控的 后备电源的应用。就要求这个移动电源能够长时间在线,并根据电量自动决定充电时机或被程控充电,别一直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充满了,当然就不会再充电。这是任何充电器都有的功能。

我的意思是作为长时间在线的后备电源,别他的电量刚下降1%就又开始充电了。这样不知道对电池好不好。如果能做成,电量低于80%了才开始充电不知道会不会好些。

网友:
想要无可取代,就必须与众不同……

网友:
蜂鸣器虽然是个小东西,但是很容易出问题.
我们产品上的蜂鸣器,大概1%会损坏.
主要原因是由于结构定型,所以能装得上的蜂鸣器种类不多,可选的当中质量都不好,拆解开一看,内部焊接一塌糊涂,
行业内的朋友说,蜂鸣器出货量大,焊接时无任何工艺管控可言,并且用料也很差,连接引线稍微用力就断.
所以.................
移动电源发声报警是个好想法,能不能用手机喇叭?
应该是体积小,质量可靠.
不过我没接触过手机设计,不知道其选型是什么?

网友:
什么时候开始报名?

网友G:
http://www.hotchip.com.cn/DownFiles/20120529151831669.pdf

再次推荐这个神器.
基本上已经能满足要求.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找了一个:

很多数蜂鸣器比你这个小.= =!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多数蜂鸣器比你这个小.= =!

申明一下:
我不卖这个
我也是在网上找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既然找不到适合的,就不用它了。

声音可以用压电陶瓷片呀,外壳开个小孔,直接把压电陶瓷贴在外壳上,厚度不到2毫米

网友:
引用 网友H:
声音可以用压电陶瓷片呀,外壳开个小孔,直接把压电陶瓷贴在外壳上,厚度不到2毫米 ...

引线型的相对焊接在板子上的容易坏一些,主要就是引线太脆弱。

网友:
若果增加一路,可调输出,那就更爽了

网友:
我自己用KIS3R33S 降压 做,三节18650串 ,普通稳压管 加 LED 指示到约9V提示,外充 恒流恒压 模块 充电。找个自己喜欢的盒子。。串着充快,降压效率高。也能熬上一个白天外出

网友:
上传micro usb插座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G:
http://www.hotchip.com.cn/DownFiles/20120529151831669.pdf

不错的芯片,不过充电电流是不是太小了点

网友:
充电的时候,电量不用一直显示,节省点能源;能做成这样不:长按3秒打开电源以及电量显示,5秒后电量显示关闭。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作为DIY项目,这些其实都好办,自己改改电阻就是了,所以最好定一个较大的适应范围,然后可以根据自己的 ...

添加一个拨码开关,拨动开关,添加相应阻值的电阻,可以适应不同需要。

网友:
这个东东,简单耐用就好,不必要搞花哨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作为DIY项目,这些其实都好办,自己改改电阻就是了,所以最好定一个较大的适应范围,然后可以根据自己的 ...

DIY的魅力所在就是量身定制,不一定是性能最好的,也不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但一定是最合适自己的。

网友J:
有个效率问题很重要
网上对比了下,如果在3.5V电池电压,输出1.5A情况下,能保证5.0V电压,效率高于90%
就算很成功了,没有实际测试,感觉应该可以做到更好!

只是淘宝上没看到这种性能的移动电源,目前有测试数据的最好记录是
3.7V输入,1A输出,效率达到91%,输出电压4.98V

这里是网址: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0382232234

-------------------------
修改原因:重新排版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个效率问题很重要
网上对比了下,如果在3.5V电池电压,输出1.5A情况下,能保证5.0V电压,效率高于90%
就 ...

看起来效率不错,和我设计的相当,只是可惜淘宝的巷子太深了,酒在香,味道也飘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不如加个电位器。

当然,开开玩笑。

论坛里有一键开关机电路,按一下开机,长按关机,开机后短按是普通按键,配合数字电位器和指示灯可以选择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个效率问题很重要
网上对比了下,如果在3.5V电池电压,输出1.5A情况下,能保证5.0V电压,效率高于90%
就 ...

一般情况下,电流大的话,效率会低一些。

网友K: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9993199192

不知道有没有广告的嫌疑

我拆了单位的一个笔记本电池,买了上面链接的俩套盒子~~~~

还没到,不过,感觉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82.b4L1Zl&id=19993199192

不知道有没有广告的嫌疑

和我店里的外壳一样,用到开源项目上PCB的尺寸限制可能会成为难点。

网友:
蜂鸣器可以考虑用振动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能搞到体积非常小巧的蜂鸣器

可以考虑采用这种蜂鸣片,贴着外壳安装,以前的数字万用表都是用这种的!也不占地方!

网友L:
建议还是1a的比较合适,许多小电器2a容易出问题,如果可能可以考虑1a 2a 两种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L:
建议还是1a的比较合适,许多小电器2a容易出问题,如果可能可以考虑1a 2a 两种输出 ...

除非用电器本身要求恒流,否则10A也不会损坏任何东西。而要求恒流的电器不会采用USB接口,因为USB接口是不恒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添加一个拨码开关,拨动开关,添加相应阻值的电阻,可以适应不同需要。 ...

严重不靠谱,有用USB线材里面内置电阻来控制调压的,但是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那次用错了线,烧掉手机,就哭了,即使是小概率事件,但一次就毁了。

网友M:
做东西不可能一步登天的,任何杂七杂八的功能暂时不要考虑,先做个基本的充电+保护+升压的功能即可。等基本性能搞定了,再增加电量检测,智能控制什么的。

冲电先用普通的TP4056凑合一下,尽管有电压离散大,电流太小的缺点,先凑合吧,充电对综合性能影响不大的,1A的充电电流也有很好的通用性。

锂电保护用富晶的FS312+FS8205足够了。其它的挑来挑去一个样。也好不到哪里去。

升压部分是最难做好的,不用凑合了,直接上同步整流,我推荐用TPS61030,直接把效率搞到94%以上,电路简单,还是单片的,拆机的3元多一片就够了。那种升压IC+MOS+肖特基模式的,天生就决定效率上不了90%的,不要听别人吹大牛。

电池先不要找来找去,这东西标准化的,随时可以换的,先搞个普通的三洋电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需要2A的手机吗?举例?

我的三星galaxy tab,也是2A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移动电源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12865电池经过升压到5V,有个损耗,然后这个5V给手机充电的时候手机内 ...

和我想法一样啊

我设想是这样的 移动电源输出是恒流300-1A 可调,最高输出5v,因为手机充电估计都是LDO类的,有个200-300mv 压差应该就能冲电了,电压高了也没用

要是电池没电的时候可能输出个3.8v就能有一定的电流了,所以升压电路要 输入 3.6-4.2,输出3.6-5v,呵呵 我是光说不练 ,看阿莫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和我想法一样啊

我设想是这样的 移动电源输出是恒流300-1A 可调,最高输出5v,因为手机充电估计都是L ...

可以限流这个不错,估计得看手机支持不支持了

网友:
IPAD也需要2A以上的电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M:
做东西不可能一步登天的,任何杂七杂八的功能暂时不要考虑,先做个基本的充电+保护+升压的功能即可。等基本 ...

FS312是何许芯片,和DW01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