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信监控好?还是走GPRS流量好?

楼主(2013-05-04):
RT,是否考虑GPRS流量?目前好多GSM模块 对短信和流量都可以支持的,不过我做毕设的时候用的TC35貌似只支持短信 呵呵

网友:
数据量不大短信吧,gprs需要服务器支持

网友A:
短信可以做到及时通知,只要手机24小时开机就行。流量就不行,没有人可以24小时一直用手机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信可以做到及时通知,只要手机24小时开机就行。流量就不行,没有人可以24小时一直用手机上网。 ...

嗯 有道理

网友:
还是短信吧,发个短信很方便。上网有时候麻烦点,个人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信可以做到及时通知,只要手机24小时开机就行。流量就不行,没有人可以24小时一直用手机上网。 ...

貌似GPRS的DTU有个永不掉线功能什么的,另外我感觉可以平时GPRS定时建立连接发送数据,当本地判断出现险情时发送短信报警,GPRS发送数据到服务器上还可以记录、绘制趋势曲线什么的

网友:
只用过短信方式 ,如果数据量不大的话 ,短信的就行

网友:
还是短信方便!

网友:
其实GPRS可以通过拨一个通电话唤醒的,而且可以确定是特定电话号码唤醒,唤醒而不接通,不会产生电话费用的,这样可以有效避免一直在线的问题。

网友:
流量好吧,至少资费低啊。

网友:
最好都有

网友(2013-06-20):
短信比流量简单

网友:
要养一张GSM卡。

网友:
那要一直养着一张卡了。

网友B:
如果终端设备非常多,且数据传输频繁,没得说,走GPRS是最好的选择;如果自己用的东西,且数据量不是很大,干嘛要用GPRS,建立一套服务器不是闹着玩的,其成本会比短信高出很多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终端设备非常多,且数据传输频繁,没得说,走GPRS是最好的选择;如果自己用的东西,且数据量不是很大, ...

其实么,可以发邮件的啊~那么多现成的邮件服务器

网友:
短信比较可靠,因为和电话,流量,走的都不是一条道。
地震的时候,电话不通,短信都会通。

网友(2013-09-18):
做了一个GPRS项目,原来用流量方式的,但始终不稳定,因为客户等不急了,最后改用流量方式

网友(2015-02-01):
我走的是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