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监控选型(2):烟雾传感器

楼主(2013-05-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探测烟雾一般用光电方式

网友A:
我用过深圳一家的烟雾报警器,迷宫式光电传感,二十五元一只,我可以提供样品,型号,XSJ_809

网友:
板凳~~
好久没有新开源了

网友:
淘金那个昆仑的就不错嘛,嘿嘿

网友B:
据做工程的说,烟雾报警容易误报警。喜欢用温度报警的。

网友:
红外温度一起上吧,红外探测范围广啊

网友:
就是平时我们到处装有的的消防用的火灾探测器?

网友C:
传一个资料

网友:
昆仑那个传感器我这有2个,没有使用过,
有没有谁要,免费送出,顺丰快递,到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传一个资料

MQ-X系列的体积大,工作时一直发热不太好吧

网友:
MS5100应该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MQ-X系列的体积大,工作时一直发热不太好吧

是不好,用手接触检测值都会变

网友:
据说烟雾传感器内有放射物质,禁止拆开。

网友:
采用光学迷宫。采集数据经过了模糊处理,大大降低误报。

网友:
让我这个在烟雾报警方面还算是有些专业的告诉大家一些这方面的东西:
(1)烟雾报警分为光电式和离子式,个人倾向于光电式,大家可以查查。
(2)为什么光电式报警器体积一般不好做小?因为红外迷宫的结构会关系到电路板的灵敏性。
(3)温度采集式的能代替烟雾式的吗?不可以,因为烟雾扩散的快,而温度扩散的慢。
(4) 烟雾报警器供电电池大多为9V的层叠电池,当然为了小型化,现在也有3V锂电池供电的。
(5)在国外,很多情况下烟雾报警器是一个终端产品,通过它的上层设备组成火灾联动装置,怎样联动呢?通过远程监控,报警器把其所在区域的情况通过无线方式传给主机,主机再下发命令,去执行相应区域的消防设备。

本人9v和3V的都做,有独立式和远程式的,电路板最小体积直径36mm,可以更小但功能也会减少。

网友:
直径36mm这个尺寸是和声称是世界上目前最小的报警器的PCB尺寸一样,是丹麦的一家公司,至于到底是不是世界上最小,我无法查证。

同时,报警器上的发声设备都是压电蜂鸣片,不同于一般的2Pin的蜂鸣器。  都是电子行业的,某些测试是肯定要做的,其中有一项烟雾测试只有在具备相应的设备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如过你想生堆火,拿着报警器在上面熏,那就算了。

网友:
对了,忘了说,价格50左右,只是报警器。其他的不说。

网友(2013-06-14):
MQ-2就挺好用的

网友E:
我以前做过光电式烟雾报警器,
出口到日本,这东西鬼子做得很好,价格也低,拼不过鬼子的产品,后来就做不动了。
感兴趣的话我可以传原理图

网友:
倾向于光电,比较简单便宜,而且也可以配置到合适的火灾报警专用芯片,就是体积要稍微大一点,尺寸和两寸照片差不多;

MQ2的功耗实在不敢恭维,而且使用的时候要预热

其他的传感器的价格要难以接受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做工程的说,烟雾报警容易误报警。喜欢用温度报警的。

+1 检测温度一定程度上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判断出是否发生火灾了。目前国内大多数采用光电方式。  有个缺点

那就是要等到火烧得烟雾弥漫的程度了,而且烟雾到进到光电传感器内部,这个时候的烟雾阻隔了光电信号,才会触发探测器,输出开关量的报警信号。这个从发生火灾到触发报警器的时间有些长了。当然要和探头的安装位置有一定的关系。

误报是有些厂家的产品被干扰触发了。

以前测试探头的时候找吸烟的小哥吸上一口对着烟雾传感器吹过去,没报。在吸一口对着探头的缝吹进气才报。

网友:
火灾报警探测器
如果是感烟型的  需要通过燃烧试验 也就是欲称的黑烟试验
并且属于国家消防强制检验产品 需要工厂资质的
送过沈阳国家消防电子产品检验中心 通过检测拿到证书之后才能销售
目前家用的可能要求只是形式检验 但马上就会强制认证了

感烟探测器 看起来简单  原理似乎一看就明  可实际上要做好 却不是容易的事
你要保证产品在不同的环境下  长期稳定的保证其少误报甚至不误报  又能对于各种燃烧物质的烟雾都能灵敏地报警  除了迷宫的设计 硬件的合理 软件的模糊算法也是很重要的

像安森 能美  许多火灾报警控制器的知名公司在国内的研发部都拿不到具体的软件部分  就是鬼子怕中国人学去了专利

网友(2013-10-05):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做过光电式烟雾报警器,
出口到日本,这东西鬼子做得很好,价格也低,拼不过鬼子的产品,后来就做不 ...

麻烦大神把程序和原理图传上来。。。。

网友(2013-11-16):
国内 消防报警的  感烟探测器39元吧  成本也就十几

网友(2013-12-16):
顶 ,,,顶,,我最近也是在寻找烟雾传感器,找了几个,his07   MS5100  ,但是都不符合我的理想啊,有经验的前辈出来给些建议,谢谢,

网友:
阿莫,您好,
        不知道你选用了哪种传感器了呢?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2014-07-10):
正准备用呢   好贴关注       多来点大神讨论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做过光电式烟雾报警器,
出口到日本,这东西鬼子做得很好,价格也低,拼不过鬼子的产品,后来就做不 ...

发上来看看吧

网友(2014-09-10):
关注,选择合适的烟雾传感器好像不怎么容易

网友:
远程,传多远,算远传\?不算远传得话.不贵,有量就有低成本,不是问题.

网友:
到高级的地方,凝一个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现在我用的是MQ-2烟雾感应模块,输出数据挺稳定的。

网友:
一般使用主动式也就是带吸的,然后再加入FUZZY学习模式,缺点使用前必须学习一周周边的空气分子结构..

网友(2014-11-08):
用qm-n5 我前几天才做的 还能显示浓度

网友(2020-10-25):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深圳一家的烟雾报警器,迷宫式光电传感,二十五元一只,我可以提供样品,型号,XSJ_809 ...

可以把公司和链接发一下吗,,我们也需要一个这种传感器,温度性和误报率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