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监控选型(3):温度传感器

楼主(2013-05-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sht10或者sht11

网友:
上面的好像连湿度也带有了。
不过没用过,不知道精度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
18B20

网友:
sht10挺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过的网友发表一下意见吧。

体积、精度、稳定性、价格等。

精度和范围应该够用了,我曾在机房监控中用到过,实际上这类监控也不需要特别高的精度,就是测个大概范围。

网友:
TI的TMP101或者TMP100,体积很小的。

网友:
sht10,见过很多楼宇产品里面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sht10或者sht11

我也支持SHT10

网友:
看使用环境,室内都行
室外最好单独温度,并且密封

网友:
我之前用过SHT10,感觉容易受PCB影响,但是如果引出来的话,又不能发挥体积优势,如果只做温度的话还是18B20

网友C:
为啥没人说用热敏电阻呢,我用过感觉不错呢,精度不错的了

网友:
18b20就挺好

网友:
温度传感器应该有多种类型吧:逻辑输出,线性,电压输出;各有各的优势;

网友:
不知各位是如何搞定测温的, 我做的电了18B20测温由于板上有点发热,测出来的温度与实际相差比较大,一直没有搞定

网友D:
测温度DS18B20用过,
现在价格大概5元左右,体积大小跟三极管一样,3个管脚,其中两个是VCC和GND,一根数据线
数字式,直接读取其中寄存器就能得到温度值,不需要外围模拟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温度DS18B20用过,
现在价格大概5元左右,体积大小跟三极管一样,3个管脚,其中两个是VCC和GND,一根数据 ...

如果仅仅考虑温度,+1

网友:
这样的应用中,18B20是王道!不解释,呵呵

网友:
18B20,第一个工作是做粮仓等检测,虽然当时公司的3款产品用了3种传感器,根据工程部的同事反馈,18b20比较稳定可靠,至于距离,当时我见过的一个号称7000立方(一辈子吃不完的粮食啊)的粮库,一根电缆三四十多m传输没有问题,就是速度慢点

网友:
看大家都给18B20
我给一个不是数字的吧
AD590,距离什么的不是问题,精度也不是问题

网友:
PT100
DS18b20
sht xxx
LM35、
SMT160-30

网友:
推荐:
杜洋工作室,有一款模块:DYS8100时间温度模块,20.50 元。
温度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
时间芯片的晶振是内置的

网友:
我更喜欢NTC……

网友:
单温度= 18b20
湿度+温度= sht11

网友:
LM89 ±0.75°C Accurate, Remote Diode and Local Digital Temperature Sensor
With Two-Wire Interface

这个应该不错!

网友E:
为什么没有NTC热敏电阻推荐呢?价格便宜一块钱左右,精度1%够用了吧?,体积就一个电阻大小。

网友:
LM35,ds18b20我都用过,LM35测温精确度要高些,但要远距离测量好像有点麻烦,Ds18b20远距离也就长引线问题不大,但精度最高能算正负1(不是指分辨率),要选型我觉得要从几方面考虑,测温范围,测温精度,易用性,读取温度的代码量,选用的单片机等等都要考虑,才好确定用那种温度探头。

网友:
支持18B20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没有NTC热敏电阻推荐呢?价格便宜一块钱左右,精度1%够用了吧?,体积就一个电阻大小。 ...

你考虑过 批量生产矫正问题吗?一致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考虑过 批量生产矫正问题吗?一致性问题?

买正规的不会有问题啊,程序处理好就行啦。

网友:
PT1000啊,这个东西还可以的,台湾的一个校验表上就用这个

网友:
远距离传输也是有距离的吧,距离大概是多少;因为不同的距离设计到不同的通信模块;
或者是直接用线连接;

传感器根据精度来时有不同的选择,最便宜的温湿度应该是在几块钱的DHT11,其他的是精度不断变贵;

主控用小单片机都可以做到,不难弄;

其他就是有没有信息处理终端或者是信息汇总处理显示的部分;

成本单个应该可以控制在30以下

网友:
sht10或者sht11。。。

网友(2013-06-22):
温度和湿度一起测了,湿度需要温度的补偿。还是sht10,顺便说,此款传感器还可以计算出露点。

网友(2013-07-28):
TSIC 506F 精度0.1度

网友(2013-12-28):
数字温湿度一体的可选SHT10和si7005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温度DS18B20用过,
现在价格大概5元左右,体积大小跟三极管一样,3个管脚,其中两个是VCC和GND,一根数据 ...

要加芯片的

网友(2014-07-15):
推荐用lm335z,很多产品上用这个,价格也便宜。

网友(2014-11-04):
sht20刚做完
精度很好
但是价格不太合适吧
太贵

网友(2015-01-11):
18B20 合扩展自己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为啥没人说用热敏电阻呢,我用过感觉不错呢,精度不错的了

赞,我看到有人用这个的,但是自觉难度太大。能给个电路看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赞,我看到有人用这个的,但是自觉难度太大。能给个电路看看吗

我就用的电阻分压,最简单的方式

网友:
DS18B20 我做的一个远程监控就用的它,买防水型的,将采集的多路温度和电导通过gprs传输到上位机

网友:
SHT10还不错,刚用过,温度精度为±0.5%,湿度为±4.5%,价格在你承受范围内。

网友:
200个18B20+500m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