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监控选型(4):湿度传感器

楼主(2013-05-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是准备干啥??

网友:
AM2311带温度+湿度,现在在用,效果还好

网友A:
其实温湿度在一起的预算足够的话,可以用SHT75,2%湿度精度,0.3度的温度精度,价格200来元,性能比较稳定,
SHT11就便宜了,就20-30元,不过湿度精度比较低,官方数据是5%的误差,市场的的温湿度变送器基本SHT11做的,市场的出货量比较大,稳定性应该不错,
关键是这东西方便,免标定,类似于I2C的数字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体积、稳定性、精度、价格如何?

我现在500毫秒采集一次数据,温湿度很稳定,暂时没发现问题。
价钱:20元,淘宝上22元。
电源:3.5V~5V DC
湿度:0~100%RH
温度:-40~80℃
精度:±3%RH,±0.5℃

其他参数如下:

网友C:
我现在用一款SPI接口的温湿度传感器,十五元一只。我可以提供样品

网友:
前段时间在查温湿度传感器资料,SHT75还不错。

网友:
SHT11,最普遍的吧,用起应该没问题

网友:
SHT20。30元左右。

网友:
直接温湿度了,就不需要单独的温度传感器了吧

网友:
SHT11基本场合够用了的
论坛里有可用源码的

网友:
用过 sht11,还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用一款SPI接口的温湿度传感器,十五元一只。我可以提供样品

请上传资料和型号

网友:
看好多做温湿度检测的都用到sht11,不过不清楚精度,适用环境,是否能满足开源项目的需要。

网友:
SHT25 精度为: 温度0.2 湿度1.8%RH 大小是3x3x1.1 mm   价格不清楚,理论上应该低于500元

网友:
SHT系列的应该不错,几年前用过。
这东西自身精度是一方面,很主要的是方案问题,比如说系统内有热源影响传感器那么精度再高也是错误的。
另外,通讯协议都是一样的可以自由替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上传资料和型号

资料在这里

网友:
AM的不行,用过AM2301/am2302/am2305,在60度下还可以,65度以下时数据就开始出错。比如AM2301数字输出这个,我是用在烘房温湿度检测的,在65度以下时一切正常。上了65度后,数据开始出错。采10次能有2~3次出错温度越高出错率越大。开始用了10多个。都是一样的问题,好在没有批量。。。。。

现在用的是 HTG3515CH   说是法国的,不懂是不是真的

一、电压输出湿度模块HTG3515CH主要参数:
(1) 0~100%RH相对湿度范围
(2) 精度±3%RH
(3) 工作温度范围-40~110℃,
(4) 5s响应时间,
(5) 0±1%RH迟滞。
(6) 5V DC供电
(7) 1~3.6V输出。
(8)  抗结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温湿度在一起的预算足够的话,可以用SHT75,2%湿度精度,0.3度的温度精度,价格200来元,性能比较稳定 ...

SHT11感觉价格很乱

网友:
带温湿度的,应该是SHT10/11做的比较稳定的了。
价格不同地方,真的相差几十倍都有,批量购买好像只有10元RMB,10年的报价。

网友:
国产的温湿度计很水的,以前做产品测试了3家以上的国产温湿度传感器,价格是便宜一些,有些很大个模块也没有SHT10贵,
但就是不稳定。精度不好控制。

网友:
SHTC1 galaxy S4 用的

网友:
SHT11 一个产品一直在用,还行

网友:
SHT75 精度足够。

网友(2013-06-22):
sht10应该够了,平常用,湿度数据差两三个百分点就认为是一样,27元-29元含税含运费。

网友:
这个只有用过才知道

网友:
我们使用的是SHT11,感觉还可以的,带露点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