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监控选型(5):220V电压测量

楼主(2013-05-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利用Hall效应来测量。Allegro的集成芯片可以做到。
参数上看满足前两条要求。第三条未知。

网友:
电阻加PC81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利用Hall效应来测量。Allegro的集成芯片可以做到。
参数上看满足前两条要求。第三条未知。 ...

这个是霍尔原理测电流的吧!老大要的是测220V交流电压的。

网友:
用一个PT要好些

网友:
找个智能电表 随便一改就可以了  485 通讯,不过成本稍微高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霍尔原理测电流的吧!老大要的是测220V交流电压的。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

网友:
一个几块钱的交流互感器,加一片10多块的STM32就可以了,我用这个做过交流电量测量的,只是通信要选用什么方式呢?

网友:
我用过PT+思睿逻辑的一款芯片实现电压采集,型号忘了,我可以提供样品

网友:
还是用PT好些

网友B:
原来想推荐数字表交流电压档采用的电路,阿莫最好要求是隔离的,那可以采用成品的一体PT了。
在数字万用表里AC端接经过电阻分压的交流电压,DC端输出相对应的直流电压,再送到AD转换电路。

网友:
不太懂
占位学习

网友:
采用电压继电器,就是传统继电保护上的电压继电器,原理简单,无AD\微处理器等元件.
例如这款继电器:欠压\过压都能实现.
http://www.sjkj.cc/main/index/productshow.asp?cid=759

网友:
推荐用电压互感器,原理跟电流互感器类似,成本比较低,用过精度还是不错的,

网友:
要隔离当然是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转出来AD采样,找几家给电表供货的厂家就好了,几块钱一个。但需要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想推荐数字表交流电压档采用的电路,阿莫最好要求是隔离的,那可以采用成品的一体PT了。
在数字万用表 ...

AC小信号整流电路,还是不要用了,这个电路体现的是AC的平均值,不能实时的反应电网电压的状态。。。

网友:
推荐电压互感器10元左右+单相电源芯片4元左右,精度可以千分之一左右

网友:
电压互感器,后面整流+AD采集。

网友C:
1、不要个隔离的话,电阻降压+ 运放送ADC
2、隔离就使用电压互感器,一样做ADC
3、电量计量IC很准,校准是个问题

网友D:
就是一个(两个)降压变压器,精密整流,ADC转换,输出(按照需要)。

网友:
互感器简单方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不要个隔离的话,电阻降压+ 运放送ADC
2、隔离就使用电压互感器,一样做ADC
3、电量计量IC很准,校准是 ...

我用的CS5463,校准方法是将输入短接,校准0位即可。线性度很好。

网友:
STM32+PT测量一路成本可以控制在30元以内,精度0.1V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41rogch1095
淘宝上有卖这个的,不知道有没有参考价值。
声明下,我没有买过,也不认识卖家。别把我当托。

网友:
电压互感器十单相计量芯片如CS5463十单片机十单片开关电源,精度约千分之一。成本低于40元。以前做过。強弱电隔离。

网友:
等待加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CS5463,校准方法是将输入短接,校准0位即可。线性度很好。

偏置校正很好做没错,但是增益校正不需要做吗?

网友:
电压互感+MSP430FE系列单片机(内置计量单元)

网友:
用电压互感器是不错的方案

网友:
参考一下是电压互感器

这3个脚像压敏电阻的不知是什么东西?

网友:
要隔离的只能上互感器了。只是每个都需要校准,diy还可以吧

网友:
隔离使用PT要好些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1%E7%94%B5%E5%8E%8B这个方便不错,远程就用现成的USART转以太网的

网友:
毫无疑问,功率电阻限流+电压互感器+精密全波整流……工业级的变送器都是这种结构。整板成本不超过30,外壳另算

网友:
直接来个交流稳压器如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就是一个(两个)降压变压器,精密整流,ADC转换,输出(按照需要)。

待机耗电会不会 太大?

网友:
不知道是外部直流给这些监控小设备集中供电,还是让它们分别接入市电220V供电?

网友G:
PT:4元
单相计量芯片:4元

准确度很高。当然,取决于源的精度。

网友:
SMT32+PT+ADE7753 成本不会超过30

网友:
曾经实现过的方案,用一个小变压器将220v转换出50mv交流电压,再用一个芯片将交流信号转换得到其有效值,有效值为直流电平,用ad采样再折算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待机耗电会不会 太大?

那就看你的设计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PT:4元
单相计量芯片:4元

能有4元钱的PT吗,是什么品牌,如果是这样,20多元成本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能有4元钱的PT吗,是什么品牌,如果是这样,20多元成本就可以搞定了,

电流型的PT,2mA:2mA。元星电子,型号:TV31E。我们用了不少,还不错。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电流型的PT,2mA:2mA。元星电子,型号:TV31E。我们用了不少,还不错。

TV31E你们4元能拿到?什么公司呀?不会是四方或者许继之类的吧?

网友J:
当年手贱,要了两百个,还有一百多个。如果有人一次性要的话原价出。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highlight=TYPT31C

网友:
引用 网友J:
当年手贱,要了两百个,还有一百多个。如果有人一次性要的话原价出。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 ...

行业内的,好像没听说过这个厂家呀,只有个淄博元星,不知道和这个厂是什么关系。

网友:
这个互感器我用了二十个是没有问题的。单从外壳上看,这东西还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PT:4元
单相计量芯片:4元

既然用单相计量芯片,而且只测试市电电压,就可以参考智能电表,只需要电阻采样就行了,不用PT
小变压器,半波整流,稳压,供MCU与计量芯片VCC,搞定
只测试市电电压,可以只校准电压有效值系数

网友:
利用感应方式的测量功率的方式,我同学做过,精度他计算的不清楚,不过应该会在50以下的成本;

不过他用的时zigbee做的,系统稍微有点贵了;
去掉信息传输的话也是可以用的。

有可以使用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I:
TV31E你们4元能拿到?什么公司呀?不会是四方或者许继之类的吧?

三块多就够了
还有二块多的

网友:
交流互感+AD  即可,可以加一些电路稳定一下。

50块钱可定可以搞定。

网友:
用个小变压器既可以供电有可以采集电压!

网友:
如果不需供电,还是电压互感器比较好!

网友:
这个方案多,电表上的,霍尔的,微信号AD的都可以,价格不是很清楚。

网友:
1mA:1mA的PT批量是只有四块钱,这个我们大量在用

网友:
我采用的一个方案:压控振荡+PC817,以前用来测12V直流。

网友(2013-06-18):
希望这个项目成功

网友:
没有表台和标准表,如果用电表的方案很难校准。

网友:
我也是直接用降压变压器,后整流,进AD,需要校准,但是效果不错

网友(2013-07-18):
远程短信监控,好像没必要测量220V的电压值吧?如果只是想知道220V有没有停电,可以测量这个UNIT的输入电压,就可以知道220V有没有停电了。

网友:
光耦+8毛钱pic单片机,通讯自己选

网友(2013-11-21):
不要个隔离的话,电阻降压+ 运放送ADC    这个应该是现在考虑成本用的最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