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单片机接PL2303后串口通信不成功!

楼主(2013-05-04):
RT;大体情况是:我用51和别的单片机通信,RX和TX已经接了PL2303,当我用USB供电时,51是可以和别的单片机通过串口通信的。如果我用电池降压后的5v,悲剧了,51和别的单片机通过串口通信失败。
我的分析:用USB供电时,PL2303工作正常,51的RX和TX引脚正常工作。用外界电源时,PL2303工作不正常对RX和TX引脚产生了影响。然后我直接把PL2303的电源线给隔断了,结果还是不行,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还望指点迷津

网友A:
读了几次还是没完全懂楼主说的怎么接的。“别的单片机”是用什么供电的?按照我目前的理解,然后问楼主一个问题,要通讯的两个东西共地了吗?
PS:楼主要是方便的话,上个示意图,说明电源和板子等东西的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了几次还是没完全懂楼主说的怎么接的。“别的单片机”是用什么供电的?按照我目前的理解,然后问楼主一个 ...

呵呵,语文没学好。两个通信的系统之间共地了的,我现在就是不明白51接过2303之后,不用usb供电,直接在板子上接了5v电源,51的串口就不能正常和别的单片机通信了。。。。。我自己看着自己的描述也挺闹心的,,,,我承认我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
2303的供电只能是USB供电,单片机的随便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答,问题被我稀里糊涂的解决了,其实中间还通信比较乱,牵涉到另外一个MAX232模块,,,,反正很乱的,最后,我直接把这两个单片机的引脚对焊上了,,,都是没有完全引出引脚犯的错啊,最后解决了,虽然难看点

网友B:
从前到后,从你的描述中,我尝试性的给你画了一个图。不知道是否与你一致。

描述问题,上图会让大家更清楚你的表达。

PS:你把问题“解决”了,是否该把问题解决方式给出来,让曾经试图帮助你的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前到后,从你的描述中,我尝试性的给你画了一个图。不知道是否与你一致。

非常感谢您提醒我,呵呵,其实按照您画的图完全可以实现俩个系统间的串行通信。不过我当时的情况是:
系统一:5V,51的MCU,里面有PL2303下载,TXRX同时是引出来的。
系统二:3.3V,STM32的MCU,里面用的串口是MAX232,并且没有把RXTX引脚引出来,只有个串口头能插杜邦线(还是硬塞进去的)。。。。
所以我又焊了一个额外MAX232电路装在了系统一上,共地是必然的,然后就是把这两个系统MAX232对联,结果就是上面我提到的问题给系统一用USB供电时(此时无论给系统二怎么供电)通信都会成功;如果给系统一电池供电,就会不成功。。。。这么乱,我都晕了,我分析,问题应该自我外给系统一外接的那个MAX232上
于是我回到了最初的方案:直接找了两根杜邦线,焊在了系统二的MAX232输入的RXTX上(都是引脚没全引出的错啊),当然,中间串联了330电阻。
最后完美解决。。。
结论:能简单别复杂,特别是通信了什么的。。。呵呵,
PS:看来以后得多练练提问的技巧,哎,自己的语言组织能力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