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卡识别的问题

楼主(2013-05-04):
自己自制了个MP3,通过SD卡读取音乐文件的,以前的SD卡不见了,换了一张卡,就识别不了,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识别不了SD卡?
上程序和电路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识别不了SD卡?
上程序和电路看看呗

以前的那张SD卡可以识别到,同样的程序、同样的硬件换了几张SD卡就没识别,不知道什么原因。程序太多太乱了,不好上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的那张SD卡可以识别到,同样的程序、同样的硬件换了几张SD卡就没识别,不知道什么原因。程序太多太乱 ...

虽然以前的那张SD卡可以识别,说不定电路板放久了某些地方接触不良,电路出了问题。
楼主能否确定是SD卡没识别到、还是文件系统不能识别?是否格式化的时候文件系统不一样?
如果能操作SD卡,那就读取第一扇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以前的那张SD卡可以识别,说不定电路板放久了某些地方接触不良,电路出了问题。
楼主能否确定是SD卡 ...

插了卡跟没有插卡液晶显示初始化效果一样,也许是你说的板子放久了电路不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以前的那张SD卡可以识别,说不定电路板放久了某些地方接触不良,电路出了问题。
楼主能否确定是SD卡 ...

卡格式化的时候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B:
能否读取到数据与卡是否格式化无关,不知道你说的无法识别指的的是无法读取数据,还是你的板子换了新卡后不能放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读取到数据与卡是否格式化无关,不知道你说的无法识别指的的是无法读取数据,还是你的板子换了新卡后不 ...

无法读取到卡里面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卡格式化的时候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格式化时可以选择"文件系统",可选FAT、FAT32等,这要看单片机程序究竟支持哪种文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式化时可以选择"文件系统",可选FAT、FAT32等,这要看单片机程序究竟支持哪种文件系统 ...

我选择过FAT(默认)、FAT32,不过还是没用,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程序里面是支持FAT32文件系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选择过FAT(默认)、FAT32,不过还是没用,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程序里面是支持FAT32文件系统的 ...

这样啊,那就再检查一下电路和程序,看程序究竟死在哪一步

网友:
怎么感觉程序不是你自己写的一样,程序运行到了哪里,在哪个地方运行出现异常,这些程序里面都可以检测得到啊。
FATFS不支持多分区,最好看下你的卡分区结构,这个有没有影响我没有验证过。

网友:
SD卡分1.0和2.0,一般大于4G的是2.0的,这个需要分清,驱动程序需要修改。

网友:
同样问题在我这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