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烧写的问题

楼主(2013-05-04):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情况是这样的:我用仿真器对我的430开发板进行烧写,我的开发板用USB接电脑供电,烧写的仿真器用USB接同一台电脑,在此情况下程序怎么也烧不进去,多次试验都是遇到相同的情况。后来,我转变了供电方式,不再采用USB接电脑供电,而是用电源适配器供电(该开发板有USB和适配器供电两种方式),结果程序可以烧写。所以我怀疑是不是由于烧写和供电都是采用同一个电脑的USB口,所以IAR无法识别通过哪一个USB口烧写,因为我查看了设备管理器,确实存在两个COM口。各位大神你们怎么看?

网友A:
我也这么干,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这么干,没出过问题。

你也是两个USB接同一台电脑?设备管理器中这两个USB的COM口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这么干,没出过问题。

这个问题被我解决了,在IAR,option—>debugger—>FETdebugger中connection旁边有一个小选项框,可以选择烧写的COM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被我解决了,在IAR,option—>debugger—>FETdebugger中connection旁边有一个小选项框,可以选择 ...

呵呵,恭喜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