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编程能力如何提升?

楼主(2013-05-04):
同样实现一个功能,别人的代码让我感觉简洁精练,而我自己写的长、繁琐,请问如何提升自己的编程水平?能够写出简洁高效的代码?

网友A:
菜鸟路过.
我以前在 CSDN 上得到的答案是: 多看书, 多看优秀源码, 多敲代码. 一般还要加上多思考.

网友A:
看了楼主的帖子: 我...........可以说你基础不扎实么? 建议先把基础知识轮一遍吧.

网友B:
代码格式可以参照 Linux Kernel Coding Style ,逻辑结构可以先画流程图、伪代码、优化结构,然后再写代码,也可以先写代码再完善:合适的变量名,短小的子程序,简单的结构
推荐看《代码大全》

网友C:
也是很纠结的事..........优秀源码不好找啊,,求资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是很纠结的事..........优秀源码不好找啊,,求资源

很多优秀的RTOS就是很好的源码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很多优秀的RTOS就是很好的源码啊!

嗯...谢谢...但同时还想好好学习别人的好的编程框架...不喜欢以前那种脚踩西瓜皮滑到那就是那...

网友:
同样啊,自己写的程序真是没法和那些简洁的比啊

网友:
悟道靠自己, 要多思考,多总结。

网友:
lua nginx linux kernel代码

小点的axel

网友:
这东西,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每次改都能发现改进的空间

网友E:
代码要简洁,多参考优秀的源码。
代码要高效,只能学习算法。算法才是程序的灵魂。

网友:
写代码的目的是做产品,产品很重要一点是要快速推向市场,写代码最重要一点是达到功能,尽量少BUG。
至于自己的代码比人家的啰嗦,这个我认为不重要。如果你觉得你的代码有改进的必要,可以在后续的升级中完善。
编程是熟能生巧的,多做做产品,自己就会比较顺手。
总之,一步一步来,一口是无法吃成胖子的。

网友F:
不引进先人的东西,只闭门造车,制造的东西不太可靠。尤其是一个人搞一个项目的时候。

网友:
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网友:
都是靠第一直觉想的算法,基本上不知道怎么修改。

网友:
算法真的很重要呀!多动手多参考优秀代码!

网友G:

1) write more code;
2) write smarter code;

别人的代码让我感觉简洁精练,

Don't write short code. Write code that's easy to understand, easy to maintain and easy to port.

For example, this would be a bad piece of code to set a pin to output:
  DDRB |= (1<<2);

If you in the future need to change the port or pin assignment, you will need to manually change all the code.

Instead, use this:

#define LED_DDR  DDRB //led on portb
#define LED          (1<<2) //led on pin.2

#define IO_OUT(ddr, pins)  ddr |= (pins) //set pins as output on ddr

...
  IO_OUT(LED_DDR, LED); //set led as output

You only need to change LED_DDR or LED if you wish to change port / pin assignment; you only need to change IO_OUT() if you wish to port the code to a different mcu with a different way to set the output - on a PIC, for example, IO_OUT should be defined as such:

#define IO_OUT(ddr, pins) ddr &=~(pins) //set pins as output on ddr

Essentially,  you try to code to a logic machine as much as you can.

网友H:
这个和思维 方式有关系  练思维 可以下下棋 之类的

网友:
吃饭想,睡觉想,走路仍然想,不出一年,必成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G:
1) write more code;
2) write smarter code;

+++++++1
Don't write short code. Write code that's easy to understand, easy to maintain and easy to port.

还有俺的签名.

网友:
推荐楼主看一篇文章, 里面有些原则不错, 我也是领悟不多, 介绍给你吧. 共勉.
作者: Rob  Pike
Notes on Programming in C
网上也许有中译版.

网友I:
看了18楼的回复,真是学习了!

网友:
基础还是最重要的

网友:
点滴的积累就会有一个质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菜鸟路过.
我以前在 CSDN 上得到的答案是: 多看书, 多看优秀源码, 多敲代码. 一般还要加上多思考.

赞成此君建议!不是一蹴而就的?经验加积累,前提基础一定要夯实!

网友:
18楼很惊艳

网友:
I was asked if I could provide a few examples of utilizing the approach I laid out earlier.

I typically use a set of macros to operate the ports / pins. I put those and other often-used macros (like NOP(), ei(), di(), etc.) into a file called gpio.h.

gpio.h always contains the same macros:

IO_SET(port, pins): set pins on port
IO_CLR(port, pins): clear pins on port
IO_FLP(port, pins): flip pins on port

IO_OUT(ddr, pins): pins set as otuput
IO_IN(ddr, pins): pins set as input

when I need to operate on a pin/port, I always use those macros. When I port the code from one mcu to another, all I need to do is to include the gpio.h file for that platform and I can recompile my code, with confidence that it will always work and no debugging is required.

网友:
Another example: i2c devices (or spi devices for that matter).

Typical implementation is to write i2c driver into the device driver file and compile them.

I do it over two layers: i2c layer and device layer.

In the device layer, I would call i2c_start(), i2c_stop(), i2c_write() and i2c_read() to perform i2c specific operations, without any knowledge of if the operations are done via software or hardware i2c.

So my device layer would look like this:

==========myi2c.c/.h=========
#include "i2c_hw.h"  //use hardware i2c
//#include "i2c_sw.h" //use software i2c

void myi2c_write(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data) {
  i2c_start(); //send the start condition
  i2c_write(addr, data); //write data to addr
  i2c_stop();
}

In i2c_hw or i2c_sw, I would implement the actual i2c_start(), i2c_stop(), i2c_write() .. routines - they have the same names!

So if I want to run my code using hardware i2c from a given mcu, I just need to include the i2c_hw.c/.h files for that platform; for software i2c, I just need to include i2c_sw.c/.h files.

At a higher level, I would then write myi2c.c/myi2c.h files so that the same drivers can be ported to different mcus.

网友G:
If you follow this approach over a period of time, you will find that you start to accumulate a library of device drivers that are highly portable and fully debugged. I for example have a driver for a lot of different lcds, each with the same calling profile and can be used interchangeably from one lcd to another - to switch to a different lcd, I just need to include the right drivers and my code will compile right away, with me knowing that it will work.

Over time, this becomes a huge competitive advantage.

网友:
办法很简单,写个一万行代码,不行就写个十万行,自然就好了!

网友:
多写,多学好的代码,看看这些书:C和指针、C陷阱与缺陷、C专家编程。

网友:
多写,多分析好的代码。多看看这些书:C和指针、C陷阱与缺陷、C专家编程、算法与结构。

网友J:
基础很重要,算法是程序的灵魂,多吸收好的代码,多写。

网友K:
光看不行,还要写,多写

看优秀的代码,写优秀的程序

这个是练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代码要简洁,多参考优秀的源码。
代码要高效,只能学习算法。算法才是程序的灵魂。 ...

非常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G:
1) write more code;
2) write smarter code;

碉堡了!!

网友:
学习了 我也要多写 在此mark

网友:
加油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光看不行,还要写,多写

看优秀的代码,写优秀的程序

同意这个观点,我一开始的时候写的很差劲,后来看了高人的代码后,慢慢改正自己的不足,多写写,思路清晰多了,错误也慢慢减少了些

网友(2013-08-13):
十分钟写程序 三十分钟思考

网友:
多写  多看  ,看看那些规范啊 什么的 都是有好处的。

网友:
多看成熟的代码,如操作系统。前提是基本功要扎实,语法和数据结构是基础,算法是灵魂。

网友:
Mark有空来读

网友:
其实多交流,进步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G:
1) write more code;
2) write smarter code;

说的很好,楼主可参照举一反三。  敲代码是集思维、基础、实践、经验于一体的, 所以实践、积累以及开拓思维能力均很重要。

网友:
补充一点, 正如上面很多同学说的, 操作系统是良好的范例,多看看操作系统,既可以开拓视野,又可以感受操作系统的魅力。

网友:
多看看别人写的代码 ,尤其找一下游戏的源码看看

网友L:
推荐两本书给你  《C语言设计》《C语言深度解剖》  先看完《C语言设计》  并在按照上面的题目自己编一下程序,然后再去看《C语言深度解剖》  看完之后你会发现收货很大的

网友:
一口吃不成胖子,楼主心急了

网友:
这个 以我个人观点来看,就是多看些内核的源码,不如ucos,linux,ecos等等,这些操作系统的源码都是
大师来编写的,无论是语言风格还是思维逻辑都是世界顶尖级的,值得我们借鉴,当你把一个操作系统的
内核看个差不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能力不知不觉提高了一大截。

网友:
多看好代码   很多东西都是可以移植的    很多程序都是固定的   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你发现好的  就吸收了  积累多了  就行了

网友:
欲练神功,必先自宫

网友:
本人正在摸索,通过大神指点,有所领悟,我来回答望采纳(急需莫元):1,自己对编译语言要理解深刻到位  2,多看别人的优秀代码,遇到好的代码一定要收藏起来 3,看一些优秀的模块与教程 4,多加练习,也就是在项目中多运用收集的代码模块与模版      很快你就可以吸收并有余力自己写出优秀的代码了

网友:
就是代码的累积,做多了就熟悉了,建议你看看ucos的代码写法,这个是很有代表意义的

网友:
一步一步来吧!~否则会从头再来!~~·

网友:
建议看看C的经典书籍吧,《C陷阱与缺陷》,还有陈正冲的书籍等等,看看别人代码的思路,主要自己要通过项目去写代码,这样提高比较快,多练习,反复调试,这只是我的建议吧。

网友:
给你推荐一本书,效果嘎嘎的《C语言程序设计  第二版》谭浩强

网友:
自学单片机快俩月了  自己总结了些经验:
1.多看其他人写好的程序  取其精华;
2.自己写好的程序多修改  去掉冗杂部分,做到精简程序;
3.模块化,把常用原件程序都做成子函数,直接调用

网友:
完全没有必要焦虑,都是一个过程。
刚接触编程的时候啥都不会的时候是啥样还记得吗
慢慢来,注意有个好编程习惯就是了。逻辑思维慢慢培养

网友:
自己一开始都埋着头写,写着写着发现别人写的算法更好更简洁就拿别人来看,分析,自己按照别人的方法结合自己的实际重新改进,再总结,慢慢就好了~

网友:
书籍推荐C  primer   plus     然后找些例程编程训练自己的编程思想,遇到不懂的问题翻那本C书籍,我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
师傅领进门休息靠个人

网友:
看看这个,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多思考,多看优秀的源代码,多敲代码,有一定的代码量之后,就有感觉了!

网友:
學習了,多謝 大家

网友:
提高编程能力,无非就是多看编程技巧与方法的书籍,多看高质量的例程代码,编程的时候多思考、有时候不妨变换下实现的思路。至于编程技巧与方法的书籍我推荐如图。

网友M:
我这有几本关于C语言的书 分享了

网友:
个人觉得想要锻炼自己这方面的能力,想必肯定是有看到过别人写的代码,发现了差距,建议学习别人有的而自己没有的,为啥别人能想到,而自己却没有好的应用,多去写写,与别人做做对比,当然功夫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掌握的,这也是个积累的过程,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就是经验,还有重要的是编程习惯,非常重要!!!

网友:
看自已的每一句C代码和对应翻译成的汇编代码,以汇编代码最少为宜

网友:
哇 好多东西 留个爪

网友:
这个首先当然是要系统学习C语言基础,同时实践,没有时间积累,就没有经验。

网友(2013-09-12):
大家说得都有道理,总是需要多看多写多实验,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我个人是这么认为

网友N:
勤能补拙是良训啊

网友:
多学习别人的程序架构,规划。架构规划的好坏决定你的程序所能达到的高度.
然后才是优秀的编程技巧让你锦上添花而已.

网友:
我先mark一下

网友:
多番书吧,再找几个开源慢慢看。

只是开源的大都不是很复杂不利于初学者,
要不就是文挡不齐全不利学习,
感觉就像从hello world一下子到OS开发...。
所以开源也是一样多看。

若说有没有由简入难的开源专案,
也是只能多找多看,
像是hello world到mp3 player之类的,
难度应该比较低,应该会比较有到位的感受...。

网友O:
练习,只有练习。如果手头没有项目建议刷ACM题库。刷30题就可以明显提高语言感觉。

网友:
推荐一本书 看完再给分哈 c和指针  最好买来看 电脑看不靠谱

网友:
  怒赞啊 主要是思维方式没变 总是走不出菜鸟的圈子 唉

网友:
引用 网友O:
练习,只有练习。如果手头没有项目建议刷ACM题库。刷30题就可以明显提高语言感觉。 ...

就这!cool !! 楼主,把莫元给这位老兄吧!
其实,写大半个编译器,就有C语感了;写大半个CPU,就有VERILOG语感了。

网友:
做个记号,回头再看

网友:
多看,多练

网友:
多谢程序,时间长了,你自然就是高手了。同时也要多看一些好的程序的!

网友:
看了16楼。震精了

网友:
参照代码规范,代码规则进行编写!具体可参照周立功网站的一些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G:
If you follow this approach over a period of time, you will find that you start to accumulate a libr ...

好方法,你这样的积累,最后形成了大量硬件接口库了。教会了C语言,教教怎么学英语吧。呵呵

网友:
要提高全靠天分

网友(2013-10-13):
多看视频和看C语言的书籍

网友:
思维方式,还有就是多写,多看。

网友:
提高智商是根本啊,银杏叶提取物据说可以改善脑血液循环你可以试试,我不是做广告啊。呵呵

网友:
从基础做起!

网友:
找个师傅吧,然后勤奋敲。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了18楼的回复,真是学习了!

同顶。。

网友:
简短不见得就好- -好的编码习惯,提高可读性最重要

网友:
先多敲些已有的经典程序的代码,上机调试,了解每个程序编程的原理,做到烂熟于心,在试着自己写代码,修改,调试。

网友:
多看别人的优秀代码,另外要了解平台的基本架构,其次要掌握数据结构的各种算法。菜鸟的一点建议。

网友:
我是来向milwood0学习的

网友:
一个字:练!

网友:
之前居然没发现这么经典的帖子。。。

网友:
多看好书,多思考,多干活

网友:
看看这个,很有帮助

网友:
写,还是写,就是写,等你2,3年后,自然你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推荐两本书给你  《C语言设计》《C语言深度解剖》  先看完《C语言设计》  并在按照上面的题目自己编一下程 ...

收下了。
确实要多看,多写,多思考。

网友:
多写多看呗

网友:
感觉自己改自己的代码不错,还有多看优秀的代码

网友:
我感觉多敲代码最好了,哪里不会再去查,直到弄懂!

网友:
好资料不少,多看,多写,多想。

网友:
都来大多数都推荐看内核源码

网友(2013-12-21):
不停的想,不停的修

网友:
多看看,多写写!多看看优秀的代码,看看别人是怎么想问题的。多写写代码,自己多练练比比那些可以借鉴。情到深处不要忘记补补基础学科看看数学!

网友:
多写代码,阅读代码,多看看别人写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这有几本关于C语言的书 分享了

网友P:
我是这样学习的。08年买了两本周立功的《ARM嵌入式系统软件开发实例》上下两册,里面有讲GUI和SD卡,MODBUS的程序等,当然还有其它的程序,不过我只爱好这三个就看着书重写了。

因为书里代码不是完整的,所以硬着头皮一句一句写并调试下来了。虽然网上有现在的代码,我还是建议你一句一句写下来。

经过这件事后,可以说我对C有突飞猛进的掌握,什么指针、指针的指针、各种技巧、状态机、各源文件的安排等等,虽然那时很痛苦,但以后写程序那个收益呀。

网友:
菜鸟路过
最近也在想要怎么提升C的能力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能推荐一下C的书 ?
希望不是只有纯粹C的语法
还有关于程式编程的一些技巧 注意事项
和记忆体的关系 , 和嵌入式有关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书@@a
有书上的基础能力之后
就是靠自己多写和多看了吧?

网友:
多看别人的代码,多自己练习,多做小项目,总之就是多…………

网友:
看看自己的逻辑是否弄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是很纠结的事..........优秀源码不好找啊,,求资源

linux source code

网友:
高人真的很多,看帖受教!

网友Q:
飞镖练习多了才能次次中靶心;
书越读越薄;
软件越写越简练;
无他,唯熟尔!

建议学习TreeOS 1.0单片机操作系统:
第一:它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具有普适性的软件架构。这种架构是以大循环(一般的单片机编程都是用大循环结构)为基础的,而且类似于状态机,所以非常容易理解。
第二:它提供了一套内容丰富的软件库。软件库包含了各种设备的驱动程序和单片机配置,以及常用的标准函数库等,这些由专家编写的、经过实践检验的软件源程序,不正是童鞋们学习编程的好材料嘛!事实上,即使您一时看不懂这些程序,您只要会调用即可!既然作为一种正规的软件产品,我们所提供的软件是非常严谨的,童鞋们从中也可以体会到诸如软件规范、软件移植性、健壮性、可靠性等多方面的知识和技巧。
www.treeos.com.cn

网友:
进大公司,这个方法绝对有效,大公司会强制纠正你的格式,变量命名,文件组织等等,经过大公司的整治后代码自然就好看了一大截,好的代码并一定时高效的,但一定是整洁对齐的,层次清晰的,其它的就是技巧方面的东西,这个只能日积月累,一步一步的吸取经验,一般的C语言小项目和智商没多大关系,但是和读代码的量有关的

网友:
如果不够简洁 反复优化, 再不行用数学简化方法,是不是算法不够精简,还要看你的程序是要速度还是要容量,这个程序是不一样的。还是多线程。 之前给他们讲的时候 我的程序里面 很少用WHILE FOR 一般不用。只有主程序MAIN里面有WHILE一个,这或许是我的汇编概念重。但是GOTO也用不到一回。

网友:
这样是增加了程序的复杂度 但是CPU资源省下来了 可以干很多活儿。

网友:
呵呵,其实就是一句话,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做事,谈谈自己的看法:首先是编程规范,上学的时候总是只要能实现就行了,但是工作了这么做就不行了,一切按标准做最好了;其次巨人就是那些在编程战线工作了很多年的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看看他们的代码,如果能和他们交流就更好了,最后一点就是交流俗话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嘛。同样的情况别人也许会有不同见解,听取不同人的意见是很重要的,也许他人不经意的一句话就给你很大启发。总结起来三点:1、编程要规范 2、积极寻找巨人 3、交流,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俗话说:站着说话不腰疼, 说着容易做着难,看你怎么做了,其中也包括我。嘿嘿!

网友:
同一产品的代码持续改进N次(学习优秀代码和思路后),过程中感悟优缺点及功能!!!

网友:
经典的帖子,狂顶

网友:
只有多看多写多总结!另加无限的热爱和努力!

网友:
太经典了,,,才发现,向各位学习!

网友:
多看 多写   看就是看操作系统的源码或者其他一些开源的软件的源码。

网友:
感受很深,多练吧,

网友(2014-03-02):
引用 网友F:
不引进先人的东西,只闭门造车,制造的东西不太可靠。尤其是一个人搞一个项目的时候。 ...

哥子这个说的是实话,我也这种体会

网友:
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自己写的代码又臭又长

网友:
引用 网友N:
勤能补拙是良训啊

我深深的体会到了!

网友:
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
我觉得是这样的,为什么自己写的长而繁琐,第一、是自己下手下得少;第二、下了代码,要想想代码那里可以继续优化,第三,多参考别人的代码。时间就了,自己的代码自然就会变得好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的帖子: 我...........可以说你基础不扎实么? 建议先把基础知识轮一遍吧. ...

你这个回复太坑人,你认为一直都在那枯燥的研究函数,算法而不实际去应用,能有什么好效果吗?
我认为频繁应用才是王道,不要总是把眼睛局限在基础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R:
你这个回复太坑人,你认为一直都在那枯燥的研究函数,算法而不实际去应用,能有什么好效果吗?
我认为频 ...

你查看一下楼主提问过的其他问题后再问一下如何才能频繁应用?
基础都不能保证某个应用顺利进行, 奢谈什么频繁应用? 哪里来的时间? 是指一年的频率还是一个季度的频率? 还是频繁的重复执行?
不然的话, 我看最终的结局就是"总是把眼睛浪费在基础上".
就像上学做题似的, 你连基础的题做起来都吃力, 还奢谈什么多做题? 多练习? 每天都练 1 + 1?
走路都磕磕碰碰的, 还让多跑步, 这不扯吗?  最终还是要先练走路, 差别就是一次练好还是断断续续的练.  该经过的还是要经过.
另外: 基础性的 bug 是最容易犯最难查找和调试最浪费时间, 因为大家都很自信.  你要是做过软件开发你就懂了.
所以, 我还是建议楼主把 C 语言的知识点先轮一遍. 至少把常用的给搞定. 博观约取,厚积薄发. 然后再谈现学现用.
别等到大家都在欣赏高山流水, 云雾青峰的时候, 你还在时不时往脚下瞅. 话说这也看各自的学习方法了.
(频繁的应用 != 知识线性增加)  && (三年工作时间 != 三年工作经验)

网友:
听师兄们讲就是多写多看看,多交流

网友(2014-04-02):
引用 网友C:
嗯...谢谢...但同时还想好好学习别人的好的编程框架...不喜欢以前那种脚踩西瓜皮滑到那就是那... ...

后半句经典 我喜欢

网友S:
引用 网友P:
我是这样学习的。08年买了两本周立功的《ARM嵌入式系统软件开发实例》上下两册,里面有讲GUI和SD卡,MODBUS ...

问一下,一边工作一边做的这些事情吗 我发现上班之后就剩周六周日了   我现在实习呢

网友:
先把基础知识复习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1) write more code;
2) write smarter code;

赞!
+1 ...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码量十万,万事大吉

网友:
从项目中总结!总结!总结!

网友:
我得到的经验是---要站在一个巨人的肩膀上,如果能找到一个好的模板,你会被模板的思想牵着走,等项目做完后你就发现你写的程序是如此漂亮!所以软件和建房子一样,架构师作用相当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S:
问一下,一边工作一边做的这些事情吗 我发现上班之后就剩周六周日了   我现在实习呢  ...

都是晚上在办公室自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代码格式可以参照 Linux Kernel Coding Style ,逻辑结构可以先画流程图、伪代码、优化结构,然后再写代码 ...

支持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看一下楼主提问过的其他问题后再问一下如何才能频繁应用?
基础都不能保证某个应用顺利进行, 奢谈什 ...

顶你。
现在我就觉得自己基础差了。很多东西,尤其是算法,实现的并不好。这就是基础太差了。

网友:
多编程,多调试,多看代码可以提升编程水平!花比较多的时间思考算法,画出流程图,编出的程序比较精炼。

网友:
熟能生巧的东西,我只是用时间在上面

网友:
受益了,呵呵,在学C语言啊,很好的资料!

网友:
很好的资料,要好好利用资料!希望我以后成为“武林高手”。

网友(2014-05-16):
引用 网友G:
1) write more code;
2) write smarter code;

收益良多,谢谢大神!

网友:
写好程序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是要靠经验的积累,多看别人的程序,多看一些相关书籍,多思考,多实践

网友:
多看国外开源项目的代码对结构化模块化编程会有很大帮助。

网友(2014-06-17):
多看,多思考。

网友:
提高下编程技巧,学习关注

网友:
代码看起来好看不一定就真的好,个人觉得没必要太过于追求这些,当然日常应该注意自己不好的习惯。
达到功能的前提下稳定、有速度才是王道。

网友:
多看看优秀的程序,理解架构,比如看看ST公司自带的库函数

网友:
mark下,一定回来看看

网友:
看linux 源码

网友:
多看,多练,多思考

网友:
多看人家的优秀程序和学习他的编程方式和模块化方式 不懂多看书,慢慢就好饿了

网友:
推荐看C和指针 C专家编程 实践在实践

网友:
看来需要提高英语能力啊,英语还是硬伤

网友:
为何这样的帖子都可以加精

网友:
一步一步来

网友(2014-07-18):
多看多写多练

网友:
多参考、多思考,就会有自己的代码风格。。。

网友:
从编程思想上,必须要做到心中有大框架,先有结构再添砖瓦,决不能想到哪编到哪。从编程方式上,必须要克服作坊思想,尽量规范化,不去故意炫耀。推荐一本书《编写可读代码的艺术》,从各个方面介绍了如何写出风格良好代码的诀窍。

网友:
马克一下,向楼上前辈们致敬

网友:
我感觉多练+思考是最重要的

网友:
多看大公司团队写的代码结构和思想,然后一步步先模仿他们,最后超越他们

网友:
楼主可以参加这个比赛呀,保证C语言能力有惊人提升。。。
国际C语言混乱代码大赛(IOCCC, The International Obfuscated C Code Contest),目的是写出最有创意的最让人难以理解的C语言代码。

//======================================================
计算圆周率
下面是1988年参赛作品:通过自己占的区域来计算圆周率,该作品是以K&R C写成;代码得做些小修改才能在ANSI C下运行。

#define _ -F<00||--F-OO--;
int F=00,OO=00;main(){F_OO();printf("%1.3f\n",4.*-F/OO/OO);}F_OO()
{
             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
}

//======================================================

网友:
多练习,个人感觉算法是核心,数学特别重要

网友:
学习永无止境,帮顶!

网友:
感觉只有一条路,自己参考优秀的代码,然后自己也找找项目练练,最关键还是要动脑子想想

网友:
多看多练多思考,参照优秀程序,用时间慢慢熬.很奇怪这居然也是个问题!

网友:
多学多练

网友:
学习学习   打好基础,多看优秀代码

网友:
实践加总结

网友:
有意识的多看写多学习

网友T:
引用 网友P:
我是这样学习的。08年买了两本周立功的《ARM嵌入式系统软件开发实例》上下两册,里面有讲GUI和SD卡,MODBUS ...

雅兄 内力又见增强了不少嘛

网友:
引用 网友T:
雅兄 内力又见增强了不少嘛

哈哈,被你看到了。

网友(2015-01-20):
引用 网友J:
基础很重要,算法是程序的灵魂,多吸收好的代码,多写。

求推荐算法相关的书籍

网友:
不停地练习,写代码

网友:
多看优秀的代码,总结其中的优点,然后运用到自己的代码中!

网友:
发在AVR版本,我默认楼主做嵌入式编程的。看看一些芯片公司提供的库函数,他们一般都做的比较好,而且比较容易看懂。操作系统的代码写的也好精悍,我个人觉得,太难懂。

网友:
无他,唯手熟尔

网友:
你说你的代码冗长,繁琐.
最关键的问题应该是方法问题.思路很关键,话说思路决定出路.
同样一个问题,十个人至少有九种解决办法.当然,有的用了十步达成,而有的人只用了一两步.
思路一定要清晰,开阔.
话说如何思路清晰,这个是个过程,熟能生巧,一定要多做练习,尝试用不同的方法去实现同一功能.还有,最好是先画流程图,把各种情况都列出来.
思路如何开阔呢,有的人一下就能想到很简单的解决办法,当然,这种人是比较有天赋的那种.我这种反应比较慢的,就是多看看前一种人的思路和方法,.

网友U:
不要老是copy别人的代码就可以了

网友:
同学同学

网友(2015-07-23):
引用 网友H:
这个和思维 方式有关系  练思维 可以下下棋 之类的

下棋是个不错的选择,练思维

网友:
引用 网友U:
不要老是copy别人的代码就可以了

不先借鉴借鉴学习别人的代码,自己也写不出来呀~

网友:
当你老练了,写出来的就会比较精炼了。
所以,还是要练,攒经验

网友:
平时多写多思考,可以多练练逻辑型的程序。

网友:
膜拜一下各位大神的意见!

网友:
感同身受

网友:
多写代码,多看别人写的代码。其它我是从软件转到硬件开发上来的

网友:
精深好帖,mark一个...慢慢学习...

网友:
个人感觉要先打好基础,要多看程序,时间长了然后再看看别人做的程序算法可以借鉴用用熟悉了后面自己做东西就要有自己的思路了,慢慢积累会越来越上手的

网友:
我也有同样感想.....

网友:
有些代码,并不是简洁就好的,要与实际情况相符

网友:
引用 网友Q:
飞镖练习多了才能次次中靶心;
书越读越薄;
软件越写越简练;

mark收藏,有时间看看

网友:
记得有人说过,当你代码量(不含复制粘贴)达到 1MB 时,就会有飞越

网友:
需要耐心,恒心

网友:
你们说的那些书,我硬盘里十年前就有了,但是代码还是很烂!

网友:
玩命敲代码

网友:
多看书,多看报,少吃零食,多睡觉

网友:
多多经历一些压力及痛苦,可以提高一些,尤其对学习不是很主动的人。

网友(2022-07-13):
太棒了,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