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9.4保存成PCB 4.0 Binary File的格式用99SE打开丢失线路

楼主(2013-05-04):
请问大鸟AD9.4保存成PCB 4.0 Binary File的格式后用99SE打开丢失线路,丢失焊盘,字体变形这种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貌似打板机器用的都是99SE,绕不开啊
听说可以用PCB转换软件,搜索了N久没有结果啊

网友A:
只丢失 大面积覆铜 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丢失 大面积覆铜 这个吧

放在底层的焊盘,在99se中是在别的层,字体突然变大了要重新设置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