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8051F350 自带AD转换,数值自动增加

楼主(2013-05-04):
单极性的
AIN0正通道
内部参考电压。

初次测试是正确的值,但输入不变,值自动增加。

代码如下。
#include <c8051f350.h>                    // SFR declarations

#include <stdio.h>                        // Standard I/O Library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1^2;
sfr16 DP       = 0x82;                    // data pointer
sfr16 TMR3RL   = 0x92;                    // Timer3 reload value
sfr16 TMR3     = 0x94;                    // Timer3 counter
sfr16 ADC0DEC  = 0x9a;
sfr16 TMR2RL   = 0xca;                    // Timer2 reload value
sfr16 TMR2     = 0xcc;                    // Timer2 counter
sfr16 PCA0CP0  = 0xe9;                    // PCA0 Module 1 Capture/Compare
sfr16 PCA0CP1  = 0xeb;                    // PCA0 Module 2 Capture/Compare
sfr16 PCA0CP2  = 0xed;                    // PCA0 Module 2 Capture/Compare
sfr16 PCA0     = 0xf9;                    // PCA0 counter

#define SYSCLK       12250000             // SYSCLK frequency (Hz)
#define BAUDRATE     9600               // UART0 Baudrate (bps)

#define MDCLK        2457600              // Modulator Clock (Hz)
#define OWR          10                   // desired Output Word Rate in Hz

#define VREF         2500                 // External VREF (x 10^-2 V)

void SYSCLK_Init (void);
void PORT7_Init (void);
void ADC0_Init (void);
void UART0_Init (void);
long xdata sample_array[128];
long ADC_OutputVal=0;
int cyz=0;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int i=0;
        float average=0;
        long sum;
        PCA0MD &= ~0x40;
        SYSCLK_Init();
        PORT7_Init();

           UART0_Init();
        ADC0_Init();
           EA=1;

        printf("³õʼ»¯Íê³É\r\n");
        printf("×î´ó³ÆÖØ 4 Kg\r\n");

        EIE1 &= ~0x08;
        ADC0MD |= 0x01;
        while (!AD0CALC);
        ADC0MD &= ~0x07;
        AD0INT = 0;
        ADC0MD |= 0x83;

        while(1)
        {
                 average=0;
                sum=0;
                ADC_OutputVal=0;
//                        for(i=0;i<128;i++)
//        {
//              sample_array[i]=0;
//
//        }
//                 for (i = 0; i < 128; i++)
//               {
//                         while(!AD0INT);
//                        AD0INT = 0;
//                                 ADC_OutputVal = ADC0H;
//                                ADC_OutputVal=ADC_OutputVal<<8;
//                           ADC_OutputVal =ADC_OutputVal+ADC0M;
//                         sample_array[i] = ADC_OutputVal;
//                                ADC_OutputVal=0;
//
//
//                 }
//
                for(i=0;i<128;i++)
                 {
//                          sum=sum+sample_array[i];
                     while(!AD0INT);
                AD0INT = 0;

                 }

                printf("H%umv\r\n",ADC0H);
                printf("MÊÇ%umv\r\n",ADC0M);
//                average=sum/128;

//                         ADC_OutputVal = ADC0H;
//                        ADC_OutputVal=ADC_OutputVal<<8;
//                   ADC_OutputVal =ADC_OutputVal+ADC0M;
//                        printf("%fmv\r\n",(float)ADC_OutputVal);
//                   average=(float)ADC_OutputVal;
//                average=average/0xffff;
//                average=average*VREF;
//                printf("µ±Ç°µçѹÊÇ%fmv\r\n",average);
//                average=average*0.002298;
//                printf("µ±Ç°ÖØÁ¿ÊÇ%fKg\r\n",average);
                LED=1;
                for(i=0;i<4000;i++);
             for(i=0;i<4000;i++);
             for(i=0;i<4000;i++);
                 LED=0;
                for(i=0;i<4000;i++);
             for(i=0;i<4000;i++);
             for(i=0;i<4000;i++);

        }

}

void SYSCLK_Init (void)
{

                 unsigned int i;

                   OSCICN = 0x80;                         // enable intosc
                   CLKSEL = 0x00;                         // select intosc as sysclk source
                   OSCICN = 0x82;
                 CLKMUL = 0x00;                         // Reset Clock Multiplier
                for (i = 0; i < 125; i++);             // Delay for at least 5us
                VDM0CN = 0x80;                         // enable VDD monitor
                   RSTSRC = 0x06;                         // enable missing clock detector
                                          // and VDD monitor reset sources
                   CLKSEL = 0x00;                         // select PLL as clock source
}
void PORT7_Init (void)
{
                   XBR0     |= 0x01;                       // UART0 Selected
                   XBR1     |= 0x40;                       // Enable crossbar and weak pull-ups
                   P0MDOUT |= 0xD0;                       // TX, LEDs = Push-pull
                P1MDOUT |=0x04;

}
void UART0_Init (void)
{
                   SCON0 = 0x10;
                   if (SYSCLK/BAUDRATE/2/256 < 1)
            {
              TH1 = -(SYSCLK/BAUDRATE/2);
              CKCON |=  0x08;
            }
                   else if (SYSCLK/BAUDRATE/2/256 < 4)
                {
              TH1 = -(SYSCLK/BAUDRATE/2/4);
              CKCON &= ~0x0B;
              CKCON |=  0x01;
                  }
                else if (SYSCLK/BAUDRATE/2/256 < 12)
                {
              TH1 = -(SYSCLK/BAUDRATE/2/12);
              CKCON &= ~0x0B;
                   }
                else
                {
              TH1 = -(SYSCLK/BAUDRATE/2/48);
              CKCON &= ~0x0B;
              CKCON |=  0x02;
                   }

                   TL1 = TH1;                             // init Timer1
                   TMOD &= ~0xf0;                         // TMOD: timer 1 in 8-bit autoreload
                   TMOD |=  0x20;
                   TR1 = 1;                               // START Timer1
                  TI0 = 1;                               // Indicate TX0 ready
}
void ADC0_Init (void)
{
           //        unsigned ADC0_decimation;
                ADC0MD    = 0x80;
             REF0CN    = 0x03;                       // disable internal vref

                 ADC0CN = 0x02;                         // Bipolar output codes, GAIN=1

            ADC0CF = 0x00;                         // interrupts upon SINC3 filter output

                   ADC0CLK = (SYSCLK/MDCLK)-1;            // Ideally, MDCLK = 2.4576 MHz

                                          // Generate MDCLK for modulator.

     ADC0DECH  = 0x00;
    ADC0DECL  = 0xC0;               // ???? = 100HZ/?

   // program decimation rate for desired OWR

//                   ADC0_decimation = (unsigned long) SYSCLK/ (unsigned long) OWR /
//                     (unsigned long) (ADC0CLK+1)/(unsigned long)128;
//
//                   ADC0_decimation--;
//
//              ADC0DEC = ADC0_decimation;

              ADC0BUF = 0x00;

            ADC0MUX = 0x08;
        ADC0STA   = 0x00;
          ADC0MD |= 0x01;                                // ?????(?????)
           while (!AD0CALC);                        // ??????
        ADC0MD &= ~0x07;                        // ADC0??????

}

串口收到的数据。
³õʼ»¯Íê³É

×î´ó³ÆÖØ 4 Kg

H6656mv

MÊÇ10496mv

H6656mv

MÊÇ6400mv

H6656mv

MÊÇ12032mv

H6656mv

MÊÇ12544mv

H6656mv

MÊÇ10752mv

H6656mv

MÊÇ9984mv

H6656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