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控制按键在1602显示程序

楼主(2013-05-04):
按键后  不对!!!!!!
不按键显示是对的。

不按键显示  51.6910hz
按键A  显示set  synth
                51.6910    并且光标在5下面
按下数字按键  可以修改各位的数值
按D  可以保存修改
按E  不保存所做的修改
C  光标向左   F光标向右
/*****************************************************
This program was produced by the
CodeWizardAVR V2.04.4a Advanced
Automatic Program Generator
?Copyright 1998-2009 Pavel Haiduc, HP InfoTech s.r.l.
http://www.hpinfotech.com

Project :
Version :
Date    : 2012-5-1
Author  : NeVaDa
Company : 微软用户
Comments:

Chip type               : ATmega162
Program type            : Application
AVR Core Clock frequency: 11.059200 MHz
Memory model            : Small
External RAM size       : 0
Data Stack size         : 256
*****************************************************/

#include <mega162.h>
#include "LCD1602X.C"

/*
EE DE BE 7E       0  1  2  3
ED DD BD 7D       4  5  6  7
EB DB BB 7B       8  9  A  B
E7 D7 B7 77       C  D  E  F
A按键:进入设置综合器状态下
C按键:光标向左
D按键:保存修改数值并确认退出
E按键:不保存并确认退出
F按键:光标向右
*/
unsigned char synth[10]="51.6910hz";
#pragma used+
void SYNTH_PROC(void)        //按键-综合器 的功能函数
    {
        unsigned char idx,TMP[10]="51.6910";
        unsigned char EXIT=0x00;
        idx=0;

        CLR_SCREEN();
        displayROM(0x00,"SET SYNTH");
        for(idx=0;idx<9;idx++)
            {TMP[idx]=synth[idx];}
        displayRAM(0x41,TMP);
        idx=0;
        lcd_pos(0x41+idx);
        ICON_CTRL(0x0E);  //显示光标
        while(EXIT!=0xAA)
            {
                while(!FLAG);    //表示有按键被按下了
                FLAG=0;
                switch (KEYX)     //根据按键的键值执行不同的程序
                    {
                        case 0x0D:
                            {
                                TMP[6]-=0x30;
                                TMP[5]-=0x30;
                                TMP[4]-=0x30;
                                TMP[3]-=0x30;
                                TMP[2]='.';
                                TMP[1]-=0x30;
                                TMP[0]-=0x30;

                                ICON_CTRL(0x0C);   //隐藏光标
                                EXIT=0xAA;
                                break;
                            }
                        case 0x0E:
                            {
                                EXIT=0xAA;
                                break;
                            }
                        case 0x0F:
                            {
                                idx=idx+1;
                                if(idx==3){idx=4;}
                                if(idx==8){idx=1;}
                                lcd_pos(0x41+idx);
                                break;
                            }
                         case 0x0C:
                            {
                                idx=idx-1;
                                if(idx==3){idx=2;}

                                if(idx==0){idx=7;}
                                lcd_pos(0x41+idx);
                                break;
                            }
                        default:
                            {
                                if(KEYX<10)
                                    {
                                        TMP[idx]=KEYX+0x30;
                                        displayB(0x41+idx,TMP[idx]);
                                        lcd_pos(0x41+idx);
                                    }
                            }
                    }
            }
        CLR_SCREEN();
    }
#pragma used-

main()
{
displayRAM(0x80,synth);
while (1)
      {
         // Place your code here

            if(FLAG)
                {
                    FLAG=0;
                    switch(KEYX)
                        {
                        case 0x0A:
                                {
                                    SYNTH_PROC();
                                    break;
                                }
                        default:break;
                        }
                }
      };
}

网友:
看不懂LZ的问题 想举报 可还是算了 省的烦阿莫

楼主:
??????????
有啥看不懂的?

网友:
while(!FLAG);    //表示有按键被按下了
这句是死等

楼主:
有兴趣的可以详聊:qq:150216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