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将军接收显示器拆解图

楼主(2013-05-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没看到 无线的接收芯片

网友A:
不会是数码管周围一圈铜片做的天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数码管周围一圈铜片做的天线吧。。

你猜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猜对了

我下意识的以为是EMI测试没过 做电磁屏蔽的。。
最近产品EMI测试没过 一直在整改 头很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数码管周围一圈铜片做的天线吧。。

很有可能,点烟插座是个金属圆筒,天线只能做在插头的外露部分。

网友C:
建议用OLED或开个专用的段式LCD模来做显示,一直对数码管没好感

网友:
光线不好时,无背光的段码还不如数码管看着清晰呢。

网友:
就不能洗洗板?~

网友:
ATA5428 UHF ASK/FSK Transceiver.

网友:
MCU应该在ATA5428背面吧。不知道用的是哪款?

网友:
433M的无线芯片,SPI接口,数码管下面应该是个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数码管比较难拆。

可能剪下来还好处理。

我现在最讨厌拆直插元件了…………

都是用吸锡器处理一下,然后风枪吹(缺点就是如果温度控制不好周边元件就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OLED或开个专用的段式LCD模来做显示,一直对数码管没好感

数码管成本低、控制简单、亮度高,即便在复杂的管线环境下仍旧可以保持良好的显示效果

网友:
用了ATmel这么大的无线芯片,MCU不知道是哪款?

网友:
没瞅见蜂鸣器之类的发声元件,如何报警的呢?

个人想法:可不可以考虑率为上层预留接口,譬如蓝牙。(好像没什么实际意义哈)

网友:
没瞅见蜂鸣器之类的发声元件,如何报警的呢?

个人想法:可不可以考虑为上层预留接口,譬如蓝牙。(好像没什么实际意义哈)

网友:
估计直插件是手工焊的,没洗板吧
看数码管的尺寸,下面应该可以有芯片吧

网友E:
接收显示器RF部分可以考虑Maxim的MAX1473或infineon的TDA5210。

网友:
数码管可能在强烈阳光下面看不清楚,

网友F:
弱弱问一下~数码管这样加铜箔屏蔽是为什么呢?不加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2013-07-10):
真是mini到一定程度了,干嘛搞这么难过啊,做大点儿不行么

网友(2014-02-15):
阿莫老大,拆解图非常详尽,我也想拆解,想了解一下拆外壳的过程,不想有过多的拆痕,看似下桶有两个带弹性的棘齿?如何拆下上帽?

网友(2014-03-20):
引用 网友E:
接收显示器RF部分可以考虑Maxim的MAX1473或infineon的TDA5210。

MAX1473的晶振贼难买

网友(2015-05-27):
引用 网友F:
弱弱问一下~数码管这样加铜箔屏蔽是为什么呢?不加会出现什么情况?

从电路上看这个是射频接收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