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贴片与直插的区别

楼主(2013-05-04):
用了at89s52的PDIP和LQFP,同样的程序,为什么在PDIP中可运行,在TQFP中运行不正确?

网友:
额,你外围电路接的单片机引脚没错么?

网友:
没焊接好吧。

网友:
除了封装没什么区别吧

网友:
是自己的问题,别想太多了

网友:
看数据手册吧,好久没用过标准的51了。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用TLC7226,用直插的调试没问题。一换到贴片上,就不行。同样的程序,同样的电路。在贴片上就是不行。后面重新换了批新的芯片,就可以了。原来是之前买到假货,浪费了好几天。你看看会不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咯~

网友:
一样的呀

网友:
是不是引脚的问题?你的贴片封装是多少引脚的,这回牵扯到一些扩展寄存器的问题。

网友:
理论是没问题的

楼主:
电路肯定是没问题的,因为有人用过同样的电路,唯一的不同的就是单片机的批次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