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做一下题目

楼主(2013-05-04):
(图片)

楼主:
图-1是求Uab的电压

网友A:
1. 3a
2. 128
3. 以x为使能的计数器
x=0 Q2=Q2n
x=1 Q2=-Q2n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3a
2. 128
3. 以x为使能的计数器

太谢谢了。还差个19题

网友:
晕  这种题目也上来求救  还是 直接要答案的

网友:
基尔霍夫电流定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谢谢了。还差个19题

第4题是4096位,一共有12根线(地址线+数据线),则可以存储2^12=4096位=512字节。

第19题我先弄个与非门的,74151的也很简单,自己多考虑。
   F = A + BC               //这是一个一个与门一个或门组成的,我们开始变换
      =nand(not(A), not(BC))               //表达实在是太麻烦了,就这样吧。德摩根律
      =nand(nand(A, A), nand(B, C))     //完成

结果如下:A与A与非,得到A,B与C与非,得到BC,然后它们再与非,得到A + BC,完成。不好意思,下划线应该是上划线,但是我打不出来,只好这样代替了。

修改:
哎,这样的题目也发上来,我估计74151的你也不会,干脆发上来得了。
74151的相当的简单,就是一个真值表,直接查表。假设A,B,C直接对应74151的A,B,C,那么X0~X7的值为:0,1,0,1,0,1,1,1,F接到输出端Y即可。

还是多看看书吧,不然这期的考试要挂科了。

网友C:
果断顶楼上,太牛了。不知道楼主如何判断真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断顶楼上,太牛了。不知道楼主如何判断真假

我真的忘记了要是上学那会还会知道,出来工作了,那些基本的知识早就忘记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4题是4096位,一共有12根线(地址线+数据线),则可以存储2^12=4096位=512字节。

这个题目在几年前是还会做,出来工作后用不上的知识基本上忘记了。呵呵

一朋友说是习题,叫我帮他分析,我说我早忘了。

18提用仿真软件就可以得到时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