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第一帖——我的两轮平衡车

楼主(2013-05-04):
呵呵先上个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UxODQ5NDcy.html

楼主:
MC9S12XS128,MPU-6050,互补滤波,PID控制,12V减速电机,BTN7971,12V锂聚合物电池,nRF24L01

楼主:
静止的时候站得不稳,前后晃动,不知道是不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A:
不错!看不清,有码盘测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看不清,有码盘测速吗?

有,霍尔型的。

网友:
控制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B:
能给点学习资料吗?我也想弄一个这样的。yimenwang@qq.com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给点学习资料吗?我也想弄一个这样的。 谢谢了

资料有点乱,还没整理,最近比较忙,过几天有空整理一下再发给你吧。其实坛里有的帖子发的资料已经很详细了,你可以先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摆 的

呵呵动态平衡嘛,只不过动得太过明显了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动态平衡嘛,只不过动得太过明显了而已

晕死
我的“挺摆的”,就是很棒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死
我的“挺摆的”,就是很棒的意思...

网友D:
最后我笑了...LZ分享下程序撒

网友:
MC9S12XS128的程序借我看看呗

网友:
LZ测角度只用了MPU6050吗,用了几轴?

网友:
期待第二贴啊。

网友:
摆得挺有节奏,蛮好玩的 有卡通感   呵呵

网友E:
楼主用什么电机啊?电机驱动用298N行不行啊?

网友:
车体做的很漂亮啊

网友:
做大些才有实用价值。

网友(2013-06-10):
做得这么好,跑的这么快,分享一下pid的参数调节吧,我的车还在晃呢,站不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资料有点乱,还没整理,最近比较忙,过几天有空整理一下再发给你吧。其实坛里有的帖子发的资料已经很详细 ...

Sir:
能给点学习资料吗?
Thank you.

网友F(2013-09-27):
请问楼主,,你的小车用的是什么电机?可以发个链接来看看吗?

网友G:
用的什么样的电机?转矩很大啊感觉

网友H:
求购电机

网友I:
我也想问电机在哪买的?

楼主(2013-11-21):
不好意思,差点把这里忘了。大学刚毕业,找了个很挫的工作,跟电子没什么关系,很不爽。把程序和一点资料分享一下,需要的可以看下,当时也是为了应付下毕业设计,许多地方不太规范,大家将究着看吧

楼主:
小车图片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M3ODc2NTcy.html
再来个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给点学习资料吗?我也想弄一个这样的。 谢谢了

不好意思,差点把这里忘了,资料放29楼了,还需要的话可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我笑了...LZ分享下程序撒

资料放29楼了,还需要的话可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什么电机啊?电机驱动用298N行不行啊?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B&id=6213751132
买的这家的电机,298N没试过啊,感觉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你的小车用的是什么电机?可以发个链接来看看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B&id=6213751132
买的这家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的什么样的电机?转矩很大啊感觉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B&id=6213751132

楼主:
引用 网友H:
求购电机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B&id=6213751132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想问电机在哪买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B&id=6213751132
在这家买的电机,除了有点贵,其它都挺好,当时要不是学校给报销,我也不舍得买这个

网友G:
引用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0.0.0.0.6zYqzB&id=6213751132

多谢答复,有好多个型号啊  你选的什么减速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谢答复,有好多个型号啊  你选的什么减速比的?

1:18.8 那个,约10转/秒

网友:
引用 楼主:
1:18.8 那个,约10转/秒

多谢 多谢

网友:
顶一下,再谢谢楼主的资料,我现在平衡车在整定参数了,过程非常的坑人。

网友:
电机转速很快,我的减速比太大了,转速很慢

网友J:
楼主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角度解算的代码中,有这样一句话:
  Angle = Angle + Angle*Angle*Angle/6 /*+ Angle*Angle*Angle*Angle*Angle*3/40*/;
这是什么意思呢?是滤波用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角度解算的代码中,有这样一句话:
  Angle = Angle + Angle*Angle*Angle/6 /*+ A ...

这个是反正弦函数的泰勒展开式,就是用多项式求反正弦的近似值,取前面两三项就行了,这里只取了前两项,把第三项注释掉了,加上的话求得的值会更接近arcsin(Angle),不过运算量会增加,对一般的处理器来说也没什么影响。也可以用C语言的数学库函数求反正弦,但用的是浮点运算,对单片机速度有要求,估计一般的单片机也能处理,当时考虑到用浮点数还得注意数据类型之间的转换就没用。等号右边的Angle其实是倾角的正弦值,左边才是倾角,只是为了方便只用了一个变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反正弦函数的泰勒展开式,就是用多项式求反正弦的近似值,取前面两三项就行了,这里只取了前两项, ...

正在学习你的代码,谢谢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呵呵动态平衡嘛,只不过动得太过明显了而已

今天我看了几遍你的程序PID部分,再看了下你的视频,由衷的感觉你小车摆动是来自于I参数的加入。LZ是否可以减小角度的KI来实现小车不摆动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今天我看了几遍你的程序PID部分,再看了下你的视频,由衷的感觉你小车摆动是来自于I参数的加入。LZ是否可 ...

小车摆动是加入了速度反馈造成的,因为我加的是速度反馈,我来简单分析一下:当不加速度反馈时,如果给小车一个初速度(比如向前推一下),小车会首先向前倾斜一个角度,车轮向前加速来调节倾角使小车保持直立,当小车通过调节达到并保持直立状态时小车不会马上就停下来,而是需要靠摩擦阻力来使小车速度慢慢降为零。(即推一下,小车要跑很远才能停下来。)当加入速度正反馈时,如果小车有向前的速度,则小车会通过增加向前的速度,使小车向后倾,这样小车一下子就刹住了,然后再慢慢“稳定”下来。因为加的是正反馈,小车稍微有个很小的速度,这个速度就会被加大来使小车向相反的方向倾,所以它不可能“静止”下来。减小或去掉速度反馈确实可以增加小车的稳定性。
角度控制中的积分环节是用来消除稳态误差的,具体可搜一下PID各参数的作用。

网友(2014-02-03):
请教楼主一下,我做的小车可以站立但不能像你那样前进后退,一前进后退就会倒地上!不知会不会是电机的原因吗?还请有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MC9S12XS128,MPU-6050,互补滤波,PID控制,12V减速电机,BTN7971,12V锂聚合物电池,nRF24L01 ...

你用“codewarrior”软件开发的吗??如果是的话那是什么版本的呢?如果不是的话那用什么软件可以打开你的程序?谢谢

网友:
非常不错。车子响应很快!

网友:
很不错,有空玩玩

网友:
不错,反应很迅速。飞思卡尔的解决方案

网友(2014-03-20):
你好,看了你的程序,你的互补滤波代码在什么地方啊?这电机太厉害了

网友:
太可怕了,正在学习~~

网友(2014-07-31):
好屌的小车

网友:
赞一个,操控很灵活啊

网友:
做的真好,我也正在做,真希望能做到楼主这样稳定

网友:
不错的东西,学习一下。

网友(2014-09-07):
PWM  = Kp*Angle + Kd*Gyro_x;          //PID:角速度和角度    只有这条语句可以让车子站稳吗?

网友:
楼主的稳定性还可以,这个是遥控的吗,可以在指定位置停止么

网友:
楼主 资料 可以共享 下 么 。。。。。。谢谢了

网友(2014-10-15):
做的还是可以呀

网友:
寒门贵子,敬重

网友:
背景音乐像哪个破解软件算号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