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玩四轴的高手们,有没有直接用arduino UNO做四轴的

楼主(2013-05-04):
前不久我刚刚接触arduino,想用arduino做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后来接触了四轴,觉得很不错。因为基础不扎实,所有想自己想用现有的arduino的平台做一个,之后再自己做板,自己设计。有没有高手教一下怎么实现,如果OK的话,共享一下资料

网友A:
有开源的mwc程序,用的是promin328@16M,你也可以试试Microduin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开源的mwc程序,用的是promin328@16M,你也可以试试Microduino

这个microduino和arduino差别很大么。实现起来和arduino难道那个会更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microduino和arduino差别很大么。实现起来和arduino难道那个会更简单

实现起来是一样的,就是比arduino小点而已,没别的好处。hoho

网友B:
四轴的话对运算速度是有一定要求的…… 因为涉及到不小的计算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现起来是一样的,就是比arduino小点而已,没别的好处。hoho

哦哦,知道了。我现在在考虑是用stm32做还是arduino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轴的话对运算速度是有一定要求的…… 因为涉及到不小的计算量

如果我要在四轴上加摄像头应该采用什么芯片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要在四轴上加摄像头应该采用什么芯片呢

那就看你打算用什么方案回传了

视频的话度过用独立的数传模块就没事

如果用MCU处理…………那就铁定不够用了………… 甚至stm32f1 都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看你打算用什么方案回传了

视频的话度过用独立的数传模块就没事

如果使用atmega芯片不知道行不行?我想用NRF24L01无线模块进行数据的传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使用atmega芯片不知道行不行?我想用NRF24L01无线模块进行数据的传输

你自己算一下速度就知道行不行了…………

摄像头接口能达到的速度有多少?读一帧需要多长时间?发送又需要多久??
数传还不能影响到飞控算法的实时性,不然图像回来四轴栽了

建议还是先把四轴飞稳吧…… 四轴的难点不是视频这类乱七八糟的
而是机械设计和飞控程序设计,包括PID整定…… 这一套整下来绝对抽你半管血

网友:
论坛以前团购的 AR.Drone

带视频wifi回传…… 用的是ARM9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算一下速度就知道行不行了…………

摄像头接口能达到的速度有多少?读一帧需要多长时间?发送又需 ...

恩恩,赞同。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先把四轴搞起来,能飞而且平稳。之后再考虑加摄像头

网友C:
用arduino吧,比较简单,我用的主控是arduino uno,位数虽不高,但从遥控到反应一个周期也不超过15ms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arduino吧,比较简单,我用的主控是arduino uno,位数虽不高,但从遥控到反应一个周期也不超过15ms ...

你怎么实现的,有没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