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程序,换换板子就跑不动了。。。。次奥

楼主(2013-05-04):
芯片方案是m16+sim300,在我自己焊的最小板上能跑起来,但是到样品板上跑不动了

网友:
这个是泄愤帖?

网友:
熔丝位不同吧?

网友A:
那就是你的样板有问题啊!

网友:
无病不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你的样板有问题啊!

板子以前用过,没问题的,昨天就突然不行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是硬件的问题,重新边调试边量单片机引脚吧,可能是某个引脚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