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AHRSupdate

楼主(2013-05-04):
看了这位大哥的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2189-4-1.html
捷联惯导心得,里面的核心算法是IMUupdate
使用了IMUupdate进行了测试,(测试方法:传感器发送欧拉角度数据到PC,PC机3维模拟传感器模块转动情况),欧拉角roll,pitch都可以得到纠正,要纠正yaw角,需要用到电子罗盘,我使用的HMC5883L。

为了将电子罗盘用进去,我使用了AHRSupdate函数
roll和pitch还算比较正常,yaw就有问题了。

yaw引脚就有问题了,不管怎么转动,它都会转会某一个确定的角度,有点像指南针一样。而我希望的是我怎么转,yaw就怎么转,而不是转回去。

希望大神指点,为啥会发生这种情况........

这是模拟图片,打了红圈的就是yaw数据,它使用ahrs函数的情况下,模块转动了一定角度,它也会转动一定角度,但是马上又会转回去.....

网友A:
IMUupdate这个函数是直接代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的数据进去就行了吗??还需要做什么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Uupdate这个函数是直接代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的数据进去就行了吗??还需要做什么变化?? ...

额,嗯,差不多,角速度要求是弧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嗯,差不多,角速度要求是弧度

弧度???不是要求单位为rad/s 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弧度???不是要求单位为rad/s 的吗??

嗯...我的意思就是弧度每秒...

网友B:
我做的也是一樣結果, 也不得其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也是一樣結果, 也不得其解.

你是不是初始化的时候没有初始化yaw角?

我估计可能会是这个问题,我没有进行yaw角的初始化,只初始化了roll和pitch

网友C:
感觉坛子里高人越来越多了啊!真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坛子里高人越来越多了啊!真厉害!

这不问题还没解决吗...哎...

网友:
楼主虽说是新人,不过也蛮厉害的,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纠结MPU6050数据的处理问题。。。

网友(2014-04-03):
引用 楼主:
这不问题还没解决吗...哎...

楼主大哥,我现在也在用AHRS这个算法做姿态解算,用的是9150模块。
现在Pitch和Roll都没问题,但是Yaw很不正常(Yaw变化不均匀,而且水平转动时在某个角度Pitch和Roll会有很大变化)。
初步确定是磁力计出现问题。磁力计轴向旋转到和陀螺仪加计一致,校准可能有问题,原始数据也可能有问题。
请问楼主,磁力计的原始数据应该符合哪些规律?恳请赐教!!!

网友:
楼主大神,我也在研究MPU6050+磁力计HMC5883,使用AHRS算法,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能分享下代码吗?像论坛里面其它大神一样无私呀

网友D:
楼主昨天还在线上呀,求分享,拜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昨天还在线上呀,求分享,拜谢

我没有做这方面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做这方面啦

那把你完成的代码分享一下呀   楼主  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把你完成的代码分享一下呀   楼主  好人一生平安

不好意思,AHRS一直没有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AHRS一直没有完成。

哦,原来这样啊

网友:
没做四轴了吗?

网友(2014-07-13):
碰到同样的问题了,而且不是每次都出现这种情况,是偶尔出现这种情况,求解

网友:
经过调试发现是因为罗盘的数据一直保持上电那个时候的角度,导致YAW不会发生改变,但没搞明白为什么为随机出现只能读取上电那一时刻的角度

网友(2014-11-14):
楼主最后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2015-05-02):
有没有AHRSupdate()这个函数的讲解的帖子?现在就是这个函数没有看懂了。。。。。。。。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2016-04-22):
引用 楼主:
嗯...我的意思就是弧度每秒...

谢谢,之前一直用度/s代进去。结果出来一直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