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好方法拆解主机上的LED管?(49楼的方法成功拆解了)

楼主(2013-05-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先把这两个板拆了,就容易了

网友:
先拆黄色钽电容,烙铁加热3pin插针,手从后面向下扳那块小板,拆下那块小板后,应该就好搞了。

网友:
用焊锡将两侧的焊脚搪到一块,用两个烙铁从两边同时拆。

网友A:
弯针直接用偏口剪断,以后找个弯针也能恢复,然后再烙铁堆锡拆数码管

网友:
过回流焊行不,到温度最高的时候,快一点拿出来,应该能拆下来。复原可能困难些,但是应该不会损坏元件

网友B:
刀口烙铁头堆焊可以拆下数码管。

网友:
5L的方法正确

网友:
焊接也是个手艺活,我在我们公司车间看到那个线上产品维修员就用烙铁和焊锡丝搞定所有贴片元器与贴片ic件焊接。镊子都不用

网友:
1:剪LED不如剪单排插针
2:可以用热风枪,温度、风速不要太高,均匀加热,可以直接将LED取下来,注意用锡纸保护不耐热的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弯针直接用偏口剪断,以后找个弯针也能恢复,然后再烙铁堆锡拆数码管

支持一下这个方法。

网友:
可以试试吸锡带
我经常用吸锡带清理过孔,把带子压在孔的边上加热,孔里面的焊锡吸得干干净净

网友:
沙发,这工艺让我想起了公司一款老仪表
半成品检测和返修过程见到这个表总是很头疼

建议先将2.54mm间距的90°单排针剪断
然后带LED的板子就分离了,再用吸焊枪拆解
至于2.54mm单排针的残骸,也一并拆除

往回安装的时候,单排针很容易搞定的

网友:
哦,俺的沙发好矮!

其实就是5楼的方法

网友:
用两个热风枪对着数码管两排管脚吹不知行不行,,要用高温胶布把周围元件盖住

网友:
破坏掉LED行不?

网友:
两个刀口的烙铁,两个人共同完或。

网友:
还是5L 的办法,先拆两边弯角的排针,把上面的板子跟下面的两块板子分离开,这样LED 的管教就露出来了,就可以用吸锡器

网友:
两把烙铁,温度最高哦,上满锡,拖拉两来回,自己就掉下来。
曾经拆了一周的这玩意。

网友:
找个孔径合适的不锈钢针管,数码管这边用烙铁加热,用针管在另一边插入到LED的针脚,套上去,一直插入到焊盘过孔透过,然后移开烙铁,转动针管,知道冷却,接着拆下一只脚

网友:
上夹具,夹紧上面平行的两块板,
拿两条漆包线穿过两位数码管,用重物垂下吊着。
两把烙铁,两人操作,一人一边,来来回回加热五个脚。
加热一会,数码管的就掉下来。
凭空想像,不知可不可行。

网友:
看图数码管每边是最多5个脚吧,都裸在外面的。这个空间进入烙铁头应该没问题。可以考虑改造烙铁头,然后用两支烙铁(可适当加大功率)或烙铁镊子拆卸数码管。批量拆卸则可加个支架及楼上所说的吊个重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方法可行。 不过需要两个人才能操作,不太好。

改进为使用两把热焊枪(小口径的热风枪),一个人 ...

呃……我以前拆直插排阻就用的这个方法…………

建议吹之前先用吸锡器尽量将焊盘上的锡吸掉~~ 这样可以缩短加热时间
毕竟背面有块mcu

网友:
还有要考虑尽量减小加热时间,加强热传导效率,如功率适中,加助焊剂,烙铁头闪亮清洁并带锡

网友:
目测数码管下面没有MCU,应该只是一个74HC595加位驱动管,或是类似于74HC595功能的IC。

网友:
不会,你这个板子,正反都有锡,孔径不会太小,针管能插入的

网友:
蓝色的LED好像比别的颜色的更容易损坏

感觉用白光的那种吸锡枪可以解决的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药店不准卖针筒,要找合适的有难度啊。

不用去买医用的针筒,
有专用的拆元件的针筒,还有把手,各种规格都有,
就是普通的螺丝刀,把刀改成针筒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去买医用的针筒,
有专用的拆元件的针筒,还有把手,各种规格都有,
就是普通的螺丝刀,把刀改成针筒 ...

针筒货针头后面有个把手,靠板的地方针斜着插不下去。

可以考虑用高温胶纸将排针和其它部分保护起来,然后两部热风枪分别加热数码管的两排脚。

纯属空想,没这样干过。

网友:
反正都要拆,用斜嘴钳,切断  2.54mm的弯脚插针,拆下两块连接的pcb,,,,数码管就露出脚来了,

网友:
26楼方法确实可行,我做过类似的操作,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配重要合适,太轻了拉不动,太重了来没来及充分受热就拉下来了,容易把另一面的焊盘拉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刀口烙铁头堆焊可以拆下数码管。

+1,可行

网友:
试试油炸?先把硅油加热到合适的温度(例如,260度),然后把模块放进去。
不知道LED管能不能承受这么高的温度,而且也不知道用的是啥焊锡,只能靠实验了。要是普通的63%或者60%焊锡就比较容易,无铅的就难办了。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
期待图片大餐

网友(2014-09-19):
强。现在胎压监测进展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