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驱动继电器的电路的元件选型和参数设计

楼主(2013-05-04):
VCC是5V。光耦和三极管选的是否合适?电阻参数是否合适?24V是给电磁阀供电的电源。整个电路就是一个I/O控制控制电磁阀开关

网友:
最近很多这样的问题。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控制电磁阀,还要加上继电器和光耦?你这也不是隔离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控制电磁阀,还要加上继电器和光耦?你这也不是隔离的啊。

要多次开闭,用继电器,抗干扰用光耦

网友B:
根据继电器的电流选择三极管基级电阻,根据光耦三极管电流和CTR比选择二极管电阻.
另外你24V开关瞬间是否有过压?反接?这些保护都是要考虑的
继电器上电瞬间会不会误动作?

网友:
不用继电器,三级管直接带电磁阀。光藕后面直接用24v。三极管要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继电器的电流选择三极管基级电阻,根据光耦三极管电流和CTR比选择二极管电阻.
另外你24V开关瞬间是否有 ...

过电压和反压有可能,继电器上电误动作不影响系统。请教怎样在这个电路基础上加过电压和反压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继电器的电流选择三极管基级电阻,根据光耦三极管电流和CTR比选择二极管电阻.
另外你24V开关瞬间是否有 ...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继电器是用单片机的5V好,还是用开关电源的24V好?

网友:
选择一个合适的钳位二极管可以进行过压保护

网友:
电路没问题的啦,但没必然这样设计

网友C:
我都不知道这个光耦在这里有什么用!电源你又同一个~ 地你也是用同一个 那隔离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不知道这个光耦在这里有什么用!电源你又同一个~ 地你也是用同一个 那隔离什么?? ...

防止继电器释放时产生的瞬时感应电动势对单片机造成冲击

网友:
ULN2003,我的项目是就这样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防止继电器释放时产生的瞬时感应电动势对单片机造成冲击

继电器 线圈反向电压已经有二极管了,  再说 用了NPN三极管 如果电压那么大的话 就先把三极管搞坏 都还没 单片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