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MOS为什么要用IR2103,IR2103自举升压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3-05-04):
对于全桥电路,直接接三极管控制MOS管的开关不久可以了吗,为什么要用IR2103,看了很多帖子,一直不知道自举电路是什么原理,求好心人解释解释

网友A:
下管开通的时候,上管S级相当于0电位,VCC通过Boot二极管为高端电容充电;基于此原理一般高端驱动占空比不能为100%(低端管必须开通为高端充电),当然你加一组独立的隔离电源可以实现高端100%电压工作。

网友:
你还需要明白level shift的原理

网友B:
看什么管子吧,最近用IRF3205做的H桥单纯用OC驱动发热量很大,频率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管开通的时候,上管S级相当于0电位,VCC通过Boot二极管为高端电容充电;基于此原理一般高端驱动占空比不 ...

谢谢你的回答!!!!!你的意思是说高端管要打开就要时不时的打开低端管,那高端管驱动占空比什么范围内算是合适的呢

网友:
一般驱动的是半桥,上下管不可能同时打开。占空比由你的应用来定呀,一般低端有百分之几的占空比,高端就有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什么管子吧,最近用IRF3205做的H桥单纯用OC驱动发热量很大,频率上不去.

OC驱动慢可能使PWM频率上不去,但发热量大是什么导致的呢?
我也在调lR2104+lRF3205,74HC00驱动逻辑,16K PWM,感觉3205发热量也很大,我还没测具体信号,有什么经验分享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OC驱动慢可能使PWM频率上不去,但发热量大是什么导致的呢?
我也在调lR2104+lRF3205,74HC00驱动逻辑,16 ...

我猜测是因为速度上不去导致门极波形太差,振荡,然后导致3205频繁开关导致的.最近打算试一下OC后面加一级射极跟随器,看看是否有改善.

网友(2013-08-03):
引用 网友A:
下管开通的时候,上管S级相当于0电位,VCC通过Boot二极管为高端电容充电;基于此原理一般高端驱动占空比不 ...

请问一下VB和HO是什么关系呢

网友:
VB接上管MOS的S极(即桥臂输出点),HO接G极。

网友:
補上一張圖片,這樣分析起來直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