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SPI编程器 BIOS 芯片编程器可以用来给AVR单片机下载程序吗

楼主(2013-05-04):
这种编程器可以给avr单片机下载程序吗。

编程器上的芯片是atmega8L,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0.0.0.0.7fkF4G&id=4642619942

===================================================

另外问一下入门的问题,我看好多人自制avr的编程器,编程器用的也是avr的单片机,那这个单片机里面的程序是哪来 的呢?下载软件都也是通用的吗,这个编程器

咋还是用avr的单片机给avr的单片机下载程序,之前一直用stc单片机表示很神奇,手上有很多mega48pa的小板,所以想学学

网友A:
我来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吧,自制USBASP需要你有一个编程器,之后你就能鸡生蛋蛋变鸡了。
下载软件几乎通用吧,常见的型号都能用USBASP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吧,自制USBASP需要你有一个编程器,之后你就能鸡生蛋蛋变鸡了。  下载软件几乎通用吧 ...

嗯,等我会了也自制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