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做出产品上的atmega48pa单片机还可以下载程序吗

楼主(2013-05-05):
我手上有好多汽车上的信号开关,一个板子也就是5*5cm大的,上面的单片机都是atmega48pa

我想改上面的程序做其他用途,不知道能不能改,刚刚了解avr单片机,看到一般会把熔断丝熔断,

使成品的单品里面的程序不能读出,也不能改。是这样的吗?

网友:
是的。但可以删除里面的程序,另作他用

网友:
先用下载器删除一下片的程序,如果能删就说明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AVR里的熔丝可擦写的,不是OTP里的熔丝烧断不能恢复那种。
不过也要看实际情况,有些做的比较绝的话是把下载相关的引脚内部烧断....

楼主:
多来点人解答啊

网友:
熔丝只是防止您读他的程序,不是防止你写的,一般整片擦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