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见过的最薄的电池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3-05-05):
是最薄啊,不是薄,呵呵

网友:
太阳能电池算不,一个计算器上的,拆解后一张小薄片,用导电胶条和电路板压合的,零点几的样子,不过丢了

网友A:
锂聚合物最薄可以做到0.5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聚合物最薄可以做到0.5mm

  单位是mm啊?

这个够牛!!见过实物吗?或者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电池规格书上写的,没见过实物,应该是定制的

楼主:
求定制信息,小型化是一个不错的方向。

网友B:
追求极限的代价就是很受伤,钱很受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追求极限的代价就是很受伤,钱很受伤

是啊,没有量,价格一定会上升啊。

所以,我才想问问大家“见过的”最薄的电池有多薄?

网友:
这个...好像那种口香糖一样的那种电池?

楼主:
有的iPhone电池背夹只有3mm厚,用的是什么电池呢?

网友:
用过最薄2mm的, 面积10cm*6cm左右,容量2100mAh

网友:
monlika 发表于  1 小时前
用过最薄2mm的, 面积10cm*6cm左右,容量2100mAh...

在哪买的呢?给个链接吧。

网友:
从没见过,什么都好厚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