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需要加速度计和陀螺仪得到的到底是什么角度?

楼主(2013-05-05):
得到的三个角度是相对于xyz旋转的角度,还是和原始xyz之间的夹角?

图中的yaw角只能用陀螺仪测出啊?加速度计测不出,那怎么融合?

网友:
加速度只能参与pitch roll这两个角度的融合  用磁可以参与三个角度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