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汉字反转问题

楼主(2013-05-05):
焊的时候把12864焊反了,导致现在屏幕是反过来的,12864有指令时能让汉字做一个奇对称反转的吗,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是的,有这个指令,我在使用,用途掉转左/右 手的时候使用,你设置一下0xa0 或者 0xa1,驱动为ST7565 或者是和之兼容的驱动IC(如 国产 UC1701 等等)。都可以使用这个指令。

0xa0,   // seg select, a0-normal, a1-reverse

网友B:
你的屏用的是什么控制IC?规格书上没有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有这个指令,我在使用,用途掉转左/右 手的时候使用,你设置一下0xa0 或者 0xa1,驱动为ST7565 或者 ...

那上下反转的指令有没有?需要上下左右都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屏用的是什么控制IC?规格书上没有写吗?

不晓得是什么型号,应该是块国产杂牌通用的,手册上并没写这功能。

网友:
ST7920的什么转?

网友C:
直接用字摸显示汉字!就是图片的形式,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字库占的内存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字摸显示汉字!就是图片的形式,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字库占的内存大点。 ...

字库的话有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字库的话有办法吗

有啊!就是得自己做字库!那些无字库的屏都是那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