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机测速反馈光电接收芯片问题

楼主(2013-05-05):
图片来自X宝,由图中可以看出,光电发射管在码盘外侧,接收管为贴片类型,贴在PCB上,据称可以达到334线,AB相输出。一个带如此精密反馈的电机才不足10块,有哪位大哥知道这个电机上的光对管的型号,可否告知小弟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
mark一下吧,可能有用

楼主:
顶起来,没人知道吗?

网友(2013-11-08):
竟有如些便宜的帶编码器电机?楼主在哪买的?我想买来玩玩

网友:
我朋友买了两只带蜗轮减速箱的,单价60左右

网友A:
这种电机我在惠普(安杰伦 安华高 随便怎么叫吧)的机器上见过,后面带一个光电头,两相的,可以读到1000线
光电头型号 heds9100 码盘可以选配 1000 500等

网友B:
码盘是打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码盘是打印的吗?

对,材质是塑料的,韧性还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机我在惠普(安杰伦 安华高 随便怎么叫吧)的机器上见过,后面带一个光电头,两相的,可以读到1000线
光电 ...

你说的那个我看了,应该不是,heds9100一个都小一百块了,这个连电机都不到20块

网友:
惠普也有便宜的光点对管也是槽型的 散买10块钱左右

网友:
没见过这种 一般的用光电二极管

网友:
正要搞这个!

网友:
mark,精密反馈的电机

网友(2014-03-01):
我用这货做过一个伺服,效果还可以,想把那个编码用在其他电机上,可是就是查不到型号,哎
效果还可以精度还算高体积也小,拆了芯片也没见到型号,可惜
附上一段这货做伺服的视频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g0NDY1MzUy/v.swf

网友(2014-04-30):
楼主,有没有电机的链接啊?

网友:
价格这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