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4-20mA模拟量输入过流过压保护方式?

楼主(2013-05-05):
讨论关于4-20mA模拟量输入过流过压保护方式?这里开贴希望大家分享自己的经验!

网友(2013-07-31):
标记,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RS485的保护电路一样呢

网友B:
从设备的角度来说,4-20MA的采样电阻一般是100R(德系)或 500R(美国),超过500R的我是没见过的,那么采样的最大电压就是10V,所以我一般直接在运放输入端并个12V稳压管上去。
上面二楼的电路用的36V的TVS,应该没什么作用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设备的角度来说,4-20MA的采样电阻一般是100R(德系)或 500R(美国),超过500R的我是没见过的,那么采 ...

那个图很经典,tvs 放电管 ptc都很好,有些地方双冗余。
100采样电阻,这个是简易的做法。精度高不这么做的

网友(2013-09-09):
引用 网友C:
那个图很经典,tvs 放电管 ptc都很好,有些地方双冗余。
100采样电阻,这个是简易的做法。精度高不这么做 ...

那都是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

网友(2014-10-23):
引用 网友B:
从设备的角度来说,4-20MA的采样电阻一般是100R(德系)或 500R(美国),超过500R的我是没见过的,那么采 ...

您好,新手请教!  那稳压管的漏电流不会有影响么?

网友:
mark mark
后面的文字是个补丁,可以忽略。

网友(2020-03-18):
怎么和485到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