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块STM32和LAN8720A的开发板

楼主(2013-05-05):
各位兄弟姐妹前辈们:
      由于无知者无畏,自己画了个LAN8720A和STM32F407的板子,结果调试了一个星期没有搞通,直接死在while (ETH_GetSoftwareResetStatus() == SET);
因此想找一块STM32F4和LAN8720A的开发板参考一下,求有消息渠道的给指点一下,万谢。

楼主:
怎么就没人回呢?自己顶一下哈

网友:
LAN8720A也不过是块普通的PHY而已,在使用方法上和DM9161,DP83848之类的没什么区别。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啊?不知道你的解决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啊?不知道你的解决了没有!

解决了,时钟的问题,我的硬件问题,上电时候,一个LED引脚必须下拉才能输出REF_CLK

网友(2013-06-11):
目前我的不板子是RBIAS这个引脚的电阻不是要求的12.1K(1%),发现网络很难通。。。
是这个原因引起的吗?
还有的我的lED灯都没有下拉!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上拉电阻错误,LED的一个引脚

网友(2013-10-02):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上拉电阻错误,LED的一个引脚

请问楼主可否上传一下LAN8720的原理图,最近也打算画一下~谢谢

网友(2014-01-02):
楼主能否上个源码呢,我也卡在这里

楼主(2015-06-17):
引用 网友B:
搭车咨询楼主用LAN8720A的时候外扩SRAM了吗,STM32F407用的是哪个型号或者是多大RAM的? ...

没有外扩,随便哪个407都可以的

网友:
原来这个问题不是我一个人遇到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就是没有复位,所以启动不了!

网友:
接着自己说一下吧!
我遇了的也是同样的问题,用示波器看了一下,信号和正常的有点不一样,找了半天,最后有点怀疑是芯片的问题,
直接换一个焊上去,一看,信号和正常的基本上一样,在一看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不过现在新的问题出来了,一直都没有办法获取到IP地址!这个有点怪了!
启动的时候会一直在那里等,然后用手去摸一下芯片那里的晶振,又过了!(这个问题先放到这里,先把获取不到IP地址的问题解决了在说!)
拦路虎真多!

网友(2019-02-06):
没 Ethernet Controller 吗,另外接 8位MCU 做modbus tcp,可行不,谢谢

网友:
没这种板子巴

网友:
我怎么用407+8720自己做版一版成功?运气好?

网友:
LAN8720还要注意背部焊盘需要接地。

网友:
同楼上,曾经 因为这个地,也是搞了几天时间。

网友(2019-04-04):
谢谢分享,确实背部要接地,不然发烫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