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提供一个测试18650容量与性能的方法

楼主(2013-05-0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建议选择可以记录放电曲线,或者有WH单位的电子负载,这样可以比较准确的反映电池性能。

下图是M8电子负载测试的ICR18650-26F(三星2600mah) ICR18650-30A(三星3000mAH) NCR18650A(松下3100mAH)的曲线。

从图上可以看出ICR18650-30A与NCR18650A放出的mah数量基本相当,但是WH数就差别比较大,原因是NCR18650A放电平台低。

尤其是在放电后期,甚至可以相差到0.3V。

对于移动电源的升压部分,输入电压与输入电流成反比,输入电压越高,输入电流越小,可以获得更长的放电时间,并且对升压效率还有所帮助。

图中NCR18650放电终止电压为2.8V,实际放到2.5V对容量没太大影响,可以忽略。

网友:
用 BCD2218B 电池容量测试器就可以了,直接用串口线连计算机接上电池就能测试了,目前没有发现很大的问题,价格也就15V 3A的版本价格也就120元左右。

网友:
找正规的代理商啊,之前做笔记本电池方案认识几个做三星和松下的代理,不过很久没联系了。

网友:
恒流放电,积分时间

网友:
BCD2218B   还不如 用论坛开源资料做一个了

网友B:
容量的话直接上电子负载,性能的话简单测试一下内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选择可以记录放电曲线,或者有WH单位的电子负载,这样可以比较准确的反映电池性能。

下图是M8电子负载 ...

你这个图,是什么仪器测出来的?

网友:
恒功率放电更接近真实使用情况

网友:
锂电池按材料分很多种,有三元锂,锰酸锂,钴酸锂等,不同材质放电平台不一样,放电曲线不一样,
业内分A、b、c、等级别电芯,电芯差异个人理解差别在于内阻及循环寿命、容量、放电曲线一致性等方面。

网友:
电子负载。要不买个现成的电池测试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容量的话直接上电子负载,性能的话简单测试一下内阻就行了

一般这样的电池测内阻 用交流小信号法还是大电流放电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