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分析一下这个电路,NE5532输入为0而输出不是0

楼主(2013-05-05):
想做个数控电流源,前边是电压源,V2接DA输出,经过放大(5倍)后接VI变换电路,仿真效果还可以,但做出板子后测试发现V2输入为0时XMM2处测出的电压为2点几伏,不是0,与仿真截然不同,求分析哪里有问题

网友A:
又是没有理解运放在单电源下注意问题,NE5532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好像是Vee+3V ~ Vcc-2V之间的。

顺便说一下,很多仿真软件是完全忽略运放的供电端的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没有理解运放在单电源下注意问题,NE5532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好像是Vee+3V ~ Vcc-2V之间的。

顺便说一 ...

谢谢了,已修改为双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