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声,短信监控准备用什么供电?

楼主(2013-05-05):
如果用电池供电,那么选择的器件要尽量选低功耗的,或者加大电池容量。这种监控不应该三天两头的换电池。里面GSM模块工作时,耗能比较大,发射功率1W-2W,也直接限制发短信的频率。有GSM在,想一年换一次电池,不太可能实现。

如果用220供电,能源提供不成问题,但是需要做一个开关电源,体积增大不说,关键是增加了不稳定性,限制使用场合,也没啥意义了,总不能在仓库放一炸弹吧。

网友(2013-06-30):
应该要用交流电

网友:
原来开关电源就是一炸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