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电压的功能有必要吗?

楼主(2013-05-05):
220V接到短信监控上,不方便。得到电压,也没什么作用。如果采集电流电压得到电能数据到是比较有用,但安装地点比较固定了,不能检测仓库其他方位的温湿度和烟雾报警。

此项功能与烟雾报警有些冲突。既然带烟雾报警,通常将其放置在仓库的深处或有较多易燃品的地方,当检测到烟雾,说明有火灾,可能其他地方,没有烧到电线,反而短信监控的220V电线是最先烧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喜欢使用公厕的人说: 家里为什么要有厕所?

豆腐菠菜一起煮,营养价值都没了。
牛奶和生鱼同食,可以中毒。

网友B:
测电压是为了测量220v供电是否正常。比如冷库电停了,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电压是为了测量220v供电是否正常。比如冷库电停了,就麻烦了。

有道理。如果真正用在冷库里,也不用烟雾传感了。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220V测量与烟雾传感这两个功能有冲突,不建议做到一个产品里。

楼主:
标题应该改为“220V测量与烟雾传感两个功能有冲突,建议只保留一个”

网友C:
标题应该改为“220V测量与烟雾传感两个功能有冲突,建议只保留一个”
楼主啥都不懂出来瞎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题应该改为“220V测量与烟雾传感两个功能有冲突,建议只保留一个”
楼主啥都不懂出来瞎说 ...

有冲突的理由,楼主位已经说明了。你说我瞎说,也请给出理由,否则你也不要瞎说

网友C:
当检测到烟雾,说明有火灾,可能其他地方,没有烧到电线,反而短信监控的220V电线是最先烧着的。

反而的依据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检测到烟雾,说明有火灾,可能其他地方,没有烧到电线,反而短信监控的220V电线是最先烧着的。

反而的依 ...

已经说了,再copy一遍,既然带烟雾报警,通常将其放置在仓库的深处或有较多易燃品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冲突的理由,楼主位已经说明了。你说我瞎说,也请给出理由,否则你也不要瞎说 ...

两个功能有冲突;

冲突是其他条件正常时一个工作导致另一个无法工作;

而你说的是极端小概率事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说了,再copy一遍,既然带烟雾报警,通常将其放置在仓库的深处或有较多易燃品的地方

除非搞到本安级别,否则有电子设备就有可能引发火灾;
不放不会引发火灾岂不是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说了,再copy一遍,既然带烟雾报警,通常将其放置在仓库的深处或有较多易燃品的地方

假如着火了;
个人感觉体积大的,容易着火的先着火;
而电源线体积小,而且正规电线是阻燃的,是不容易着火的

网友D:
LZ别纠结了
电压肯定要测的,这个又不是多么麻烦的事情,即便不测220,可以测24/12V,方法一样,而且是常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别纠结了
电压肯定要测的,这个又不是多么麻烦的事情,即便不测220,可以测24/12V,方法一样,而且是常规 ...

不纠结了,可以带上功能,有人愿意用就接,不愿用就不接,让用户自己决定好了。

网友(2013-06-30):
不同模块适合不同的场合,萝卜青菜,各有所爱。